MODBUS主站库与自由口编程???
xiao a

楼主(2006-11-30):
看了好久,用自由口编写的主站程序好象明白了点,可是直接利用s7200主站库指令编程却有点不懂呀,如果想向变频器地址H2000里写频率用到MBUS_MSG是不是采用功能码6就可以了还是功能码16呢???
如果Addr处用40001(40001对应VB0开始),那么VB0里是应该写入从站地址值,还是向自由口编程一样写入发送的字节长度呢?如果是写入发送的字节长度那这个长度包括CRC的1个字吧???

网友:
我已经看过modbus协议了,MODBUS协议的标准格式是从站地址,功能码,首字地址,数据内容,CRC吧,
不过我还是不明白怎么用s7200的主站库指令中40001对应VB0开始来进行写命令时发送请求的格式是什么样的,是根据自由口的发送信息来发送向VB0开始的寄存器中写入 字节长度(字节),从站地址(字节),功能码(字节),首字地址(字),数据内容(字),CRC(字)共9个字节,还是直接按modbus的标准向VB0开始的寄存器中写从站地址(字节),功能码(字节),首字地址(字),数据内容(字),CRC(字)共8个字节呢?

网友A:
是的,做modbus通讯,还要首先看看相应的协议比较好,还要明白modbus寄存器地址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