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设计题

楼主(2006-11-30):
我有一个烧煤的加温机,为了控制那个吹热风的带电机风扇在高于一个温度时启动!                                                                               现有普通温控仪一个,交流接触器一个.                                                                               问,1 这样可以安装了吗?怎样安装?                                                                                  2 还需要别的吗?

网友A:
还需要热电阻或者热电偶作为传感器感知温度

网友B:
还需要温度探头.

网友C:
要加一热电阻.将热电阻接入温控仪,用温控仪的输出点控制交流接触器线包。

网友D:
楼上的说的都对

网友E:
还需要热电偶阻接到温控器仪上,利用温控器的输出继电器触点控制风机的接触器,最好接上热继电器,一个单独的空气开关

网友F:
热电阻或者热电偶作为传感器感知温度

网友G:
用温控仪和热电偶控制接触器就可以实现

网友H:
用温度开关带一中间继电器控制,若系统本身有测温功能,只须加一比较输出指令带中间继电器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