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S7-200模拟量输出与组态问题

楼主(2006-11-30):
想通过工控机监控PLC内的一部分数据,应该用什么软件好?WinCC行不行?
通信方式应该选什么?用CP243-1以太网扩展模块行不行?
本人初学,请各位解答,多谢。

网友A:
wincc可以,最好用cp243-1

网友B:
成本太高.

网友C:
利用MPI/DP转换适配器就可以了。很廉价的一种解决方案!

网友A:
不到2000元,呵呵

网友D:
我只用过WINCC监控,还有其他监控软件吗?介绍下.

楼主:
请问lmkx:用CP243-1组成以太网。还需要不需要别的软件支持?
直接在工控机上安装WinCC就可以?

网友E:
用IFIX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