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GPRS 的通讯问题咨询!

楼主(2006-11-30):
我原来是用自己编写软件控制研华的采样模块来采样的,用RS485来进行数据传输,现在距离较远的话,改用GPRS传输,请问是不是直接用GPRS的传输模块就可以了,仅对传输模块设置,还要不要重新写软件啊??谢谢大家的指导!

网友A:
选用一款带RS485接口的GPRS传输模块(我公司的型号是:3150EP),GPRS传输模块是全透明传输的,就相当于把RS485线无限延长了,中心软件这边,你可以把接收的数据格式直接写到你的软件或直接对我们提供的动态链接库进行调用都可以,你们自己有写软件,有我们软件工程师的配合,相信这对于你们来说是很简单的开发.
桑荣科技,助力无线通讯未来!
联系人: 王伟
在线交流:QQ: 569633510 MSN: w123wwei@hotmail.com
直拨电话:0592-5908798/13799842505
无线数据通讯论坛:
http://www.sangrong.com/bbs

网友B:
TO:天涯海客
我想你控制研华的采样模块,论应该是使用标准SOCKET接口的吧?如果是的话就无须任何修改了.使用f2100就可以直接替换RS485

网友C:
软件部份您可能还是需要做一些改动的,做成socket方式就可以了!这样,还可以实现多点通信。485总线方式可以只用一台GPRS对多台设备进行数据传输,当然485线的距离要够。距离比较远的话,只能是一台设备接一个GPRS设备了!

网友D:
在现场采样模块直接接到蓝斯通信的LZ713I的485接口上,在中心软件通讯接口方面需要做些修改,你可以把我们提供数据中心DEMO的代码移植过去就OK,我们会提供VC、VB、DEPHI的DEMO,详细情况可以来电或者加我MSN、QQ进步沟通!
蓝斯通信助力行业无线数传,效率大于想象!
欢迎访问无线数据论坛http://www.xmlenz.com/bbs
厦门蓝斯通信有限公司
网 址www.xmlenz.com
联系人:林升元
电 话:0592-5799650
手 机:13950072081
E-Mail/MSN:LSY13950072081@126.com
Q Q:106213290

网友E:
如果你的这个中心以后基本上只采集一个设备的数据,那么虚拟串口就很好.
如果你的这个中心以后要采集很多很多设备的数据,而且中心也是你们自己开发的,那么建议中心采用厂家提供的中心开发包重写更好些.
成都众山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 李 强
电话: 028-85142995
传真: 028-85142991
Email: zslq@zstel.com
网站 :http://www.zste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