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 三菱电机控制系统 ABS ILLEGAL

楼主(2006-11-30):
台湾协鸿加工中心,机床因为马达故障停机一个月,马达修好后出现Y轴ABS ILLEGAL,报警。机床可以正常手动,但是,Y轴不能回参考点。显示Y轴绝对位置丢失。机床现已排除伺服驱动到马达的故障,请教诸位还有什么可以维修的方向?机床已停,万分焦急!!!!

网友A:
需要重新执行Y轴原点回归功能,而不是通过定位回到参考点

楼主:
回零动作不能执行,在维修,估计。数据通讯板有故障,正在查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