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流报警

楼主(2006-12-01):
一台ATV31 5.5KW 3相380V 。不带负载。上电就出现过流报警,恢复出厂仍解决不了!!求助!!

网友A:
先看使用手册,找到取消报警的命令,把它关掉,我以前调时也遇到过,是因为负载太小了,才会报警,没事,把它取消就好了.不影响使用,反正你前面有保护的.

网友B:
取消了也报啊,模块 光藕 是刚换过的

网友C:
把电流检测拔掉上电试试,是输出部分的

网友B:
不管用,能不能具体指出哪些元件易坏.多多感谢!

网友D:
那个元件坏不可能一下说得出要检查

好几个地方都会这样

楼主:
后来我换了一块主板,报警就消失了。现在只是不晓得哪里出的问题,郁闷ing

网友B:
哪几个地方可能坏.,就说哪几个地方. X检查不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