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关于PLC和上位机通信

楼主(2006-12-01):
请教各位大哥:
手里有没有关于PLC和上位机通信的例子,本人第一次做通信请帮忙谢谢:
我的邮箱地址是lnjp008@yahoo.com.cn
十分感激!!!!!

网友A:
plc和上位机通讯,plc作为从站是不需要写任何程序的。
上位机则视你所选的PLC和使用的工具了。

网友B:
什么牌子

网友:
本软件用VB6.0编写,有带注释的源代码,适用于电脑通过RS-232串行通讯口与日本三菱电机自动化公司的FX系列PLC的编程口进行通讯.有五种主要功能:
1.批量监视X、Y、M、S的实时状态;
2.置位单个位元件,包括M、S、Y、T、C;
3.复位单个位元件,包括M、S、Y、T、C;
4.实时读取字元件(无符号的16位数,可升级增加有符号、32位、浮点);
5.单个写入字元件 (无符号的16位数,可升级增加有符号、32位、浮点).
liuflamp@126.com;

网友C:
上位是用VB6.0编写的,那么是不是要学VB.才能会搞上位机

网友D:
用C++应该也可以

网友E:
通过实践学的更好

楼主:
从站不写程序?不需要做通信配置吗?不需要对受到的信息进行判断吗比如是否接受正确,是读还是写命令?译码之后采取何种措施与操作......请大侠指教,本人第一次做上位机和PLC通信

网友F:
把你要用的PLC的品牌,型号给报一下,

网友G:
如2楼所说,PLC与上位机通讯,基本“与PLC无关”,PLC只需要简单配置一下通讯格式就可以了。
主要是上位机的编程。
对于台达PLC,如果上位机用现成的组态软件,用MODBUS协议可以通讯。
如果用VB,C自己写,那么安装MODBUS的协议格式写就可以了。
如果组态软件和高级语言都不熟悉,那楼主只能多花点功夫了,翻翻工控网里面各个论坛的帖子,很多的,特使是VB与PLC的。

网友:
用组太软件,使用通讯协议,方便!!

楼主:
我知道了,谢谢版主和论坛里的各位大侠.我是要好好补补了...

网友:
好东西应该顶上去,是不是啊????!!!!!!!!!!

网友H:
TO:liuflamp@126.com
我需要這方面的案例,謝謝你!
wylsunstone@163.com

网友I(2008-08-19):
要plc和上位机通讯,要知道其内部是怎么操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