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6g5主板问题?

楼主(2006-12-01):
有两台616G5的变频器,总显示通信连接不上,我试着更换面板,最后确定故障在主板上,请问有什麽解决方案!

网友A:
是不是出现CPF XX,换主板

网友B:
是G5的通病了,遇到过好多次,把CPU重新焊接一下,不过注意别焊坏了。

网友C:
上面应该有ADM232这个集成块,换了它就好了

楼主:
谢谢!是MAX202我过了

网友D:
我有616G5 15KW变频器的主板和驱动板(工程剩的)。
联系:13012933915

网友E(2008-06-26):
ADM232      CPU重新焊接  无效 怎么处理???

网友F:
ADM232 CPU重新焊接 无效 怎么处理???

问我呀!021-67636873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