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线可以和零线接在一起吗

楼主(2006-12-01):
一座老住宅楼没有接地线,电工在安装插座时将接地端与零线端短接在了一起,这样安装安全吗?若采用带漏电保护的断路器,是否比将接地端与零线端短接在一起更安全?

网友A:
这是基本常识地线不允许与零线接在一起用漏电保护的话一定会断路的

楼主:
谢谢我们是朋友!
将原插座的零线端与地线端断开后再用漏电保护器应该不会断路吧!

网友B:
不能将零线与地线接在一起,那样很危险.把地线甩开,用漏电保护,也可以的.人体的电容效应也可以使漏电保护动作的.

网友C:
将原插座的零线端与地线端断开后再用漏电保护器应该不会断路吧!
没看懂

网友D:
唉,反正地线和零线接起来不安全,老会出问题的,不要嫌麻烦就不单独接地线了,过后会出问题的

网友E:
主要是看你所使用的供电系统了.

网友F:
1、我们老住宅楼都是三相四线制供电,进户一火一零两根线;
2、电网大多是接地电网,设备金属外壳要求接零保护;
3、所以电工将设备外壳在插座里与零线短接是对的;
4、但是,户外的漏电开关在漏电、相零短路保护时,不会保护动作;
5、所以,现在的新住宅都是三相五线制供电,进户一火一工作零线一保护零线,插座设备金属外壳接保护零线;
6、进户保护零线不通过漏电开关,工作零线进漏电开关,当漏电时,相、零(保护零线)短路,漏电开关动作保护。

网友G:
长见识了。

网友H:
    3、所以电工将设备外壳在插座里与零线短接是对的;

在插座里面短接是对的??
应该在外面吧,保护接零!!

网友I:
个人认为没有他大的问题.
现在我这边基本上都是零地共用了!

网友J:
不可以,我做过一家公司,他们以前的电工就是这样做的,结果一打雷,哈哈!将近十万没了。(主要是电子设备)

网友K:
不应该直接将零线和地线接在一起,没有地线的情况下,用漏电保护开关是可以的.

楼主:
谢谢各位!
    我现在已将零线和地线脱开,使用漏电保护开关。

网友L:
一般都是三线五线制

网友M:
楼主所说的应该属于TN-S系统,你回头查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N:
我们公司常见接在一起的

网友O:
即使是三相五线制,在大楼里,我测量的工作零线和保护零线是相通的,保护零是地线的颜色,但保护零和地是不通的。

网友P:
1  在三相四线中,工作零线和保护地线没分开,属于零地混接,
如果用漏电开关的话,零线过开关,地线接外壳,
2  在三相五线制中,零线和地线从配电室出来就已经分开了,

网友F:
        “地线接外壳,”

1、系统不接地,“地线接外壳,”;
2、系统接地,零线接外壳;还可同时接地;

网友:
那要看是什么供电系统了

网友Q:
如果是单相电的话,把地线和零线短接那你就有得赚了,到少单相电表能窃到一半的电,各位不如一试啊!

网友R:
不可以,你的漏电也合不上闸呀?

网友S:
刘志斌师傅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T:
三相四线就可以了

网友U:
没地线可以拉头保护零线,但不能像你说的那样接,保护零线要接在漏电上方才行

网友V(2007-01-18):
这属于TN-C系统,地线和零线可以接到一起,不过不能用漏电开;要么就是保护零线绕过漏电开关,只让工作零线经过漏电开关

网友W:
同意扁舟子:
不要将零线和地线接在一起。
没有地线的情况下,用漏电保护开关是可以的。

网友X:
五线制有保护接零和保护接地.

网友Y:
如果你没有总进地,那么把零线和地线接在一起有什么用?这样只不过会让设备外壳也带电而已,没什么大的作用.这样也不能用漏电开关.如果用的话,当火线回零的时候就会有上部分电流流入外壳.这样漏电开关里的零序互感器就会检测出漏电电流.这样漏电开关就会合不上.

网友Z:
公用电网不允许重复接地,接零线和地线接在一起,工厂电网可以采用重复接地,同一电网只可以采用一种接地

网友AA:
在漏电开关前面,地线和零线本是一家!只不过地线要采用重复接地,而零线要进漏电开关,进了漏电开关后就不可以混在一起了!也就是一定要分家了!

网友AB:
应该是不允许这样的.当漏电时,电流直接与相线形成回路.使保护开关动作.与接地比较更接.两者接一起,如果说零线有断开的地方.对地的电流两副接地的装置.这是有电阻存在的.这样的短路电流,不一定使开关动作

网友AC:
要是你的电器却零了那会怎么样?

网友AD:
这要看你的供电变压器的次级线圈是D还是Y结线了,若是Y结线,零、地是相通的,但地线在进入大楼前应该做重复接地。

网友AE:
学习了~~~~
原来还真不知道呢

网友AF:
学习了  真是个好论坛 谢谢

网友AG:
名字都2样,怎么能往一起整呀!!

网友AH:
此住宅无接地线,电工这样做的目的为:接零保护.

网友:
零线和接地线在整个建筑电气系统中是接在一起的,但在建筑电气系统个个分路保护中是分开接的.如果零地接在一起会使保护开关跳闸保护.

网友AI:
最好不要接在一起,如果接在一起的话漏电开关回误动作,甚至送不上电

网友AJ:
基本常识

网友AK:
从电表的接线上能看出没有零线吗?

网友AL(2007-05-04):
"不懂电工"说:一座老住宅楼没有接地线,电工在安装插座时将接地端与零线端短接在了一起,这样安装安全吗?若采用带漏电保护的断路器,是否比将接地端与零线端短接在一起更安全?

而我目前租用的房间电线是从楼上房东家拉来的,也只有火线和零线两根,没有地线,所以热水器实际没有接地.但热水器三眼插头是带漏电保护器的插头,我想请问高手,当万一热水器漏电时漏电保护器会动作断电吗?

网友AM:
供电线路的零线没有断路的话,这样接不会有问题,但是,如果零线断路,后果自负!!!

网友Z:
商品房,想偷电,可以不用地线,改用零线,但这种方法已经电死了很多人了,当心啊!!!
商品房,只能把零线和地线分开用,因为它们属于公用电网!!!

网友AN:
三相五线的系统这样接就没问题.但主要针对企业用电

网友AO:
其实,讨论这个问题,需要分清所采用的系统TN-C-S、TN-C 还是TN-S系统。具体的查相关资料

网友AP:
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根据实际情况而定的,有的地方是三相四线制的有的地方是三相五线制的,但最好地线归地线,零线归零线,具体看你的房子是那一种走线形式,如果是厂房的话,是可以接到一起的,我们厂(上海机床厂)的设备地线和零线都是接在一起的,至于住宅么最好分开走线,除非是老式住房基本就那么两根线.

网友AQ:
不能这样接的,应该拆除才安全。也要在拆除后装上漏电保护开关

网友AR:
接地分保护接地和工作接地!我们的家用照明的零地是分开的!而在工厂都用工作接地!零地是共用的!

网友F:
刘志斌:3、所以电工将设备外壳在插座里与零线短接是对的(2006-12-4 23:41:00)?
是笔误吗!相信你应该是笔误!不该犯如此错误!在一个单相三眼插座内把保护接零和工作接零短接在一起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危险程度远远超过不使用保护接零!我们知道单相回路使用中相线与工作零线必须是有熔断器保护的,而保护接零是不容许有熔断器的。也就是三眼插座上面的一个PE孔绝不容许与左下孔N孔短接,原因是在使用中工作接零熔断器一旦断开或者相线和零线互换接错电流正好通过外壳——人体构成回路。所以说不管你是老住宅还是新住宅宁可不用保护接零PE线也不能把工作接零N线和保护接零PE线短接,这是多么危险的事情!希望是三眼插座内N-PE线短接的使用者尽快拆除如此短接!害人害己!作为电工是你的职业道德和责任!

网友AS(2007-09-07):
我觉得欣欣向荣说得很对,毕竟人的生命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AT:
住宅里接地都不是很重视,接了地肯定会更安全一些。

以前碰到过一种情况,三相供电的场所,一盏灯和一台仪器分别引自不同的相线,零线接在一起接在了地线上,不知是没有零线还是怎么了 ,后来接地电阻大了导致不开灯仪器也开不了了.

网友AU:
同意欣欣向荣的说法,作为电工一定要牢记安全用电的方针!

网友AV(2011-09-18):
这样做非常危险,如果以后有人将进线调换的话将使用电设备外壳带电造成触电危险

网友F:
引用 网友F:

刘志斌:3、所以电工将设备外壳在插座里与零线短接是对的……

1、我们老住宅楼都是三相四线制供电,进户一火一零两根线;

2、电网大多是接地电网,设备金属外壳要求接零保护;

3、所以电工将设备外壳在插座里与零线短接是对的;

4、但是,户外的漏电开关在漏电、相零短路保护时,不会保护动作;

5、所以,现在的新住宅都是三相五线制供电,进户一火一工作零线一保护零线,插座设备金属外壳接保护零线;

6、进户保护零线不通过漏电开关,工作零线进漏电开关,当漏电时,相、零(保护零线)短路,漏电开关动作保护。

网友F:
引用 网友F:

……不管你是老住宅还是新住宅宁可不用保护接零PE线也不能把工作接零N线和保护接零PE线短接,这是多么危险的事情!希望是三眼插座内N-PE线短接的使用者尽快拆除如此短接!害人害己!作为电工是你的职业道德和责任!

1、我说的是老住户,三相四线制,只有一根零线,我们叫它PEN线;

2、进户只有两跟线,一火一零;

3、家里的三眼插座,上边的一眼要接到零线上去,实际接法就是把“左零右火”的左接零线后,再与上孔连接,以保证你的用电设备外壳接零保护;

网友F:
4、你这样接了,你的设备有接零保护,你的设备漏电时,门外的微断或保险会立即跳或熔断;

5、如果不这样接,你的设备没有接零保护,你的设备漏电时,门外的微断或保险会不会跳或熔断;

网友F:
6、所以你要安全,就要将三眼插座的上眼与左零连接,否则,你在用洗衣机、电晕斗、电风扇等设备时,出现漏电没有保险熔断、短路器跳闸的保护作用;

网友F:
7、如果你是新住户,进户线是三根,有两根零线,一根PE,一根N;

8、那么你家的三眼插座,上孔接PE零线,左孔接N零线;

9、这时你家的设备多了一个保护,叫漏电保护,非常灵敏,一漏电,哪怕是30mA的小漏电流,也会跳闸;

网友F:
10、但是老住户那样接线,就没有新住户这个漏电保护作用,只有保护接零的保护作用;

11、或者说,老住户是一保险,新住户是二保险;

网友F: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F:

……不管你是老住宅还是新住宅宁可不用保护接零PE线也不能把工作接零N线和保护接零PE线短接,这是多么危险的事情!希望是三眼插座内N-PE线短接的使用者尽快拆除如此短接!害人害己!作为电工是你的职业道德和责任!

1、我说的是老住户,三相四线制,只有一根零线,我们叫它PEN线;

2、进户只有两跟线,一火一零;

3、家里的三眼插座,上边的一眼要接到零线上去,实际接法就是把“左零右火”的左接零线后,再与上孔连接,以保证你的用电设备外壳接零保护;

4、你这样接了,你的设备有接零保护,你的设备漏电时,门外的微断或保险会立即跳或熔断;

5、如果不这样接,你的设备没有接零保护,你的设备漏电时,门外的微断或保险会不会跳或熔断;
6、所以你要安全,就要将三眼插座的上眼与左零连接,否则,你在用洗衣机、电晕斗、电风扇等设备时,出现漏电没有保险熔断、短路器跳闸的保护作用;

---------------------------------------------------------------------------------------------------------------------------------------------------------------------
是不是东边和西边的用电规则有很大的不同?不能再说了!在东边是不许这么做的!老住宅也是绝对禁止的!

单相用户三眼插座内是绝对不容许保护零线孔PE与工作零线孔N短接!宁可不接保护接零孔还来得安全些!如果必须要得到保护必须要将线路进行转换单相三线制也就是TN-C-S制。再就是线路不作任何改变,不变换线路直接加装单相漏电保护器进行保护在相对的情况下这已经是比较安全的了!当然三线TN-C-S制加漏电保护器更好一些!

网友F:
刘先生你错就错在:

3、家里的三眼插座,上边的一眼要接到零线上去,实际接法就是把“左零右火”的左接零线后,再与上孔连接,以保证你的用电设备外壳接零保护;

这根PEN零线必须要得到切实的转换,而且要明显的转换让人一眼看出经过转换了。不能简单的绕接在一起。不然会引起误解。不懂的闭起眼睛拿起来就用等发生故障,还不知道怎么会触电的!懂得的吓得不敢使用!

老住宅不提倡这样的做法。提倡的还是保持线路原样加装漏电保护器,因为你不知道线路前方的状况,是否进户前,前方是否有熔断器存在。因为非常多的老住宅给你两根线的单相用户往往前面总线线路上零线使用熔断器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F:

……

是不是东边和西边的用电规则有很大的不同?不能再说了!在东边是不许这么做的!老住宅也是绝对禁止的!

……

1、TN-C接零保护系统,就是要设备外壳接零线PEN,漏电后进行短路保护;

2、不是东西有差别,是你和大家有差别;

网友F:
引用 网友F:

……

这根PEN零线必须要得到切实的转换,而且要明显的转换让人一眼看出经过转换了。不能简单的绕接在一起。不然会引起误解。不懂的闭起眼睛拿起来就用等发生故障,还不知道怎么会触电的!懂得的吓得不敢使用!

……

1、如果是不接地系统,你怕N线带电,不能接设备外壳,设备外壳要接地保护;

2、接地系统,你不用怕,零线接地后不带电,而且按规定进户零线都有重复接地。

3、当然,你会说发生零线断线的问题,这个只能通过重复接地来解决;

网友F:
三眼插座接法是不容你谬论所改变的如果你认为你所得到理论正确的大可不必去改变,刘先生认为你的接线法是正确的大可PE孔与N孔短接,请你在家就这么连接好了!但你不能在此误人子弟!错了就应该改正。知道你心里明白。这不是什么系统的问题。这完完全全是观念的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F:

……这不是什么系统的问题。这完完全全是观念的问题。

1、这就是TN-C系统的接法;

2、你改成IN-C-S系统,采用进户3根线;

3、老房子二根进户线,户外短路器、熔断器保护功能保持良好,TN-C系统接法没有问题,不接才有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F:

···老房子二根进户线,户外短路器、熔断器保护功能保持良好,TN-C系统接法没有问题,不接才有问题!

明知故犯!老住宅给你的两根线明知是相线和工作零线,两线都有熔断器,你说是什么系统?你能PE、N孔短接?你能将工作零线拆分PE、N线?请你说说可以重复接地吗?特别是楼房,唯一的漏电保护方式使用漏电保护器不接保护零方式。你还会说保护零线接金属管道,记住了这也是绝对禁止的!

网友F:
刘先生老刘在于这个讨论问题上,如果你是个教师。你不配!而且应该将你提起公诉!

网友AW:
个人认为不合格,安装插座时将接地端与零线端短接在了一起如果相线断了之后用电设备金属外壳就会带电的,很危险。

网友AX:
接地与接零是不能混接,漏电保护具有零序保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