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电表的问题/

楼主(2006-12-01):
三相电表,输出只接一相,能用吗?还有电表上标10(20)A,是不是可以用到20A?

网友A:
10表示标定电流
20表示表最大通过的电流
个人认为可以用,但要 考虑安全因素

网友B:
能用,楼上说得对

网友C:
10-20之间是最准的
低于10计量不准确
高于20计量不准确还不安全

网友D:
下面引用由小电工82在 2006-12-1 19:41:00 发表的内容:
  10-20之间是最准的
低于10计量不准确
高于20计量不准确还不安全
--------------------------------------------------------------------------------------------
楼上的朋友有资料说低于10A计量不准确吧?

网友D:
网络毛病

网友E(2007-09-18):
220V当然可以用,看你用什么表,如果是三相三线电表,你只用一相跟0线计量是不准的,如果接的是B相,表是不走的.

网友F:
楼上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