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STEP7突然打不开程序块了!

楼主(2006-12-01):
我的STEP7 5.4今天不知道怎么就打不开程序块了,提示“Failed to create empty document!”错误对话框的标题为“S7KAFAPX”。我试图打开几个项目中的程序,情况都是一样的。我就卸载了重新装了一遍,可还是不行!
请问各位高手,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解决呢!谢谢了!HELP!!!

网友A:
请不要去读取加密过的文档。

楼主:
没加密的,我新建了一个项目,然后试图打开OB1,也是这样的。

网友B:
如果文件确实存在的话,你可能中了一种病毒,成色八月这个病毒.
它可能破坏了你的程序生成文件.

网友C:
操作系统的SYS文件被破坏,请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