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以太网和现场总线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06-12-01):
我从来没接触过工业以太网和现场总线,在我想来这两个东东应该是很接近的吧。为什么工控网却搞了两个论坛。我一直只接触PLC和人机,觉得工业网络和现场总线是比较高深的东西,但最其码做为工控人应该对这两个概念应该了解一下吧。因此想请论坛内高手和专家们对这两个概念进行一个比较和规纳,也让我这等后学末进者了解一二。

网友A:
我也是初学者,对这不解,希望高手说下

网友B:
太网在软/硬上都比现在的现场总线性能要高!

网友C:
现场总线是直接面向控制对象的,例如SIEMENS的ProfiBus-DP以及ASI,前者连接PLC或者变频器,后者一般是ASI接近开关、光电开关等,而把上述若干独立的系统再要连接通讯的话,通常采用工业以太网络连接,而且一般都会配有上位机,此网络与一般的以太网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以上拙见,仅供参考,纯属个人看法。

网友D:
工业以太网的出现也是一种无奈的抉择,由于世界上同时存在着8种之多的现场总线标准,而且彼此也不通用,这样就违背了现场总线的开放的原则,所以,现在寻求采用技术上比较成熟的以太网引入工业控制中,但要解决的问题是以太网的时间延迟,不可靠性等问题,而且以太网在速度上有优势!

网友E:
怎么是无奈的选择呢?工业以太网的发展是应需求而生的.现在以太网在局域网市场中已经占有80%强份额,有着良好的IT技术基础,又具有开放的特点,新一代以太网技术很好的解决了传统以太网延时和不确定的问题,正好满足全厂的信息系统一网到底的需求,足够的网络带宽保证视频\语音\数据三网合一成为可能.专为适合工业环境设计的网络产品,一切的一切使工业通讯依赖以太网成为趋势!
另外,提醒各位,现在大家似乎把工业以太网的可用性问题都集中在了交换机上,可实际上连接器件的也有着不能忽视的作用,一个的工业网络产品供应商,他的接插件同样为工业打造,这才叫专业!各位专业人士请不要忽略任何一个细节.

网友F:
 同意楼上的说法,连接器件的确是很重要的环节!

网友:
实际上现场总线主要是实时性、可靠性比传统的工业以太网高很多,比如对实时性、数据传送可靠性要求高的场合就只有使用现场总线了,主要是用在现场一级,以及现场一级设备装置之间的信息交换、控制;而工业以太网是随着IT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太网在工业自动化控制中的应用而生,但是由于一直存在数据通信实时性、可靠性以及网络阻塞等问题,因此主要是应用在车间级及工厂级上层网络监控之用,不过随着各技术的进步,工业以太网在解决上述问题已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因此在当前有取代过去多种现场总线的趋势!!

网友G:
楼上说得好

楼主(2007-03-08):
还是不太清楚。

网友H:
受益菲浅

网友I:
基本上明白了

网友J:
以太网是一种介质,其速度快,应用广泛为优势。很早以前就有将以太网用作现场总线的做法,然而,以太网的资源得不到有效的利用,速度快但传输效率低下,不可靠等特点并不适合现场的应用要求。但是,目前通过对以太网协议的修改,有些方案大大改善了以太网的缺点,如通过修改分布式报文结构和传输方式,使以太网的高速率传输得到充分应用,拓扑结构更为灵活,方便现场布线,通过设立专用通道保证实时性,达到微秒级的循环时间,完全利用PC控制中PC资源。另外,随着PC技术和IT的发展,以太网物理层的很多通用部件成本越来越低。以更低的价格和更高的效率,满足现场的诸多应用。何乐而不为呢?但是,好像目前国内的以太网的应用都停留在交换机上,其不是协议....其实经过修改的以太网解决方案已经大大改善了大家讨论的以太网的劣势。beckhoff公司北京的免费培训好像有介绍其推崇的EtherCAT以太网现场总线的方案,大家可以报名去听听。

网友K(2007-04-28):
我原来是学机械的,想必也后进入控制行业,我现在应该学些什么?从哪里入手呢?请各位给些指点!谢谢啦!

网友L:
讲的很好,谢谢

网友M(2008-04-12):
  谢谢了   好像明白了

网友N:
我觉着现在虽然以太网和数据总线看着都非常憝悉,但对这俩者的概念现在还是不理解。希望有熟悉这方面的高手能够多多指点指点。

网友O:
工业网要求很高

不想普通的网那么简单

网友P:
大概有点明白,细致的就不知道了,望高手给点建议,谢谢了

网友Q:
学习一下,受益菲浅。

网友R(2008-10-29):
讲的好 ,但还不是很清楚 ,比如他们 各种都有哪些规范 ,现在行业用的最多的分别是那种协议

网友S:
有点了解了,但还不是很明白,

网友F(2008-12-02):
都几年了,还有人在讨论,工业以太网取代现场总线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

网友T:
引用 网友F:

都几年了,还有人在讨论,工业以太网取代现场总线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