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互联
现场总线和工业以太网的区别什么?

楼主(2006-12-01):
我从来没接触过工业以太网和现场总线,在我想来这两个东东应该是很接近的吧。为什么工控网却搞了两个论坛。我一直只接触PLC和人机,觉得工业网络和现场总线是比较高深的东西,但最其码做为工控人应该对这两个概念应该了解一下吧。因此想请论坛内高手和专家们对这两个概念进行一个比较和规纳,也让我这等后学末进者了解一二。

网友A:
怎么没人来回答呢?我也想学学

楼主:
看来要版主来解疑释惑了。

网友B:
现场总线的应用领域是现场,一般不能距离太远,比如说只在一个设备的不同部分或在同一个生产线上,现场总线在应用的层次里面属于最低的设备层。现场总线上面可以有由PLC之间通讯组成的现场网络,比如总线网,光线环网等。如果这个网络的信息要接入工厂局域网络或互连网络,就要以太网络了。
比如三菱产品:现场总线用CClink,Q系列PLC之间的网络用H网,H网络的再上一层可以是以太网了。

楼主(2007-04-08):
不甚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