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软件
求助:s7-200upload

楼主(2006-12-01):
求助:
s7-200upload时,显示"cannot open IEC-1131 program block in current mode"不
知哪里设置有问题?

网友A:
你用的什么版本软件,用什么型号的PLC,说清楚一点。

楼主:
软件:STEP 7 MicroWIN V4.0.4.16
CPU: 224 V 02.00

楼主:
DB,SB都能上载,PB上载到100%时,显示"cannot open IEC-1131 program block in current mode"

网友A:
你的程序可能中用了IEC-1131的指令编程的,把它转换为simatic的指令,再下载。

网友B:
请教一个问题:
CPU 222 的 通讯口 被 触摸屏 占用,是否可以扩充一个 以太网模块CP243-1 作为程序的下载及监控用?其他还有什么高招?

网友C:
到西门子官方网站下载升级包,因为224是正对中国市场开发的所以他只支持中文状态,在英文状态下是下载不了的

网友B:
好像楼上说的不正确,CPU 224 出来好多年了,只有今年新出的 224CN 才只支持 中文状态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