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启动电机转换时间计算

楼主(2006-12-01):
大家好:

      星三角起动电机转换时间计算: 4+2√p (秒)

网友A:
请问120KW电机是否=4+√240?
启动时间不是太常了?

网友B:
我觉得是,公式不太合理

网友C:
经验看:电机容量越大,转换的时间越长,但起始点只少要2-4秒.

网友D:
不知道这个公式是怎么得出来的.是经验吗?还是推论出来的?有点不解啊

网友E:
没有根据.

网友E:
星三角不同其他降压起动.

网友D:
我觉得这个公式也是不对的,可是也说不出不 对的理由啊

网友F:
已知笼型电动机容量,算求星-三角起动器(QX3、QX4系列)的动作时间和热元件整定电流
口诀:
电机起动星三角,起动时间好整定;
容量开方乘以二,积数加四单位秒。
电机起动星三角,过载保护热元件;
整定电流相电流,容量乘八除以七。
说明:
(1)QX3、QX4系列为自动星形-三角形起动器,由三只交流接触器、一只三相热继电器和一只时间继电器组成,外配一只起动按钮和一只停止按钮。起动器在使用前,应对时间继电器和热继电器进行适当的调整,这两项工作均在起动器安装现场进行。电工大多数只知电动机的容量,而不知电动机正常起动时间、电动机额定电流。时间继电器的动作时间就是电动机的起动时间(从起动到转速达到额定值的时间),此时间数值可用口诀来算。
(2)时间继电器调整时,暂不接入电动机进行操作,试验时间继电器的动作时间是否能与所控制的电动机的起动时间一致。如果不一致,就应再微调时间继电器的动作时间,再进行试验。但两次试验的间隔至少要在90s以上,以保证双金属时间继电器自动复位。
(3)热 继电器的调整,由于QX系列起动器的热电器中的热元件串联在电动机相电流电路中,而电动机在运行时是接成三角形的,则电动机运行时的相电流是线电流(即额定电流)的1/√3倍。所以,热继电器热元件的整定电流值应用口诀中“容量乘八除以七”计算。根据计算所得值,将热继电器的整定电流旋钮调整到相应的刻度-中线刻度左右。如果计算所得值不在热继电器热元件额定电流调节范围,即大于或小于调节机构之刻度标注高限或低限数值,则需更换适当的热继电器,或选择适当的热元件。

网友G:
不知道这个公式是怎么得出来的?
教科书上面有吗?

网友F:
经验吧,还有一些常用公式,我师傅留给我的,我已经传上来了.

网友H:
老兄不要骗我呀

楼主(2007-01-03):
我认为此公试很试用,可以算算吗?

贵在交流,千万别误导大家!

网友I:
公式是这样的,较实用

网友J:
经验算法。

网友K:
星三角起动电机转换时间我想和负载的大小有关吧?公式我也见过,不过没这样用过

网友K:
期待高手解答

楼主: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L(2008-12-26):
经验,前人总结出来的!

网友M:
根据楼主的计算公式,75KW水泵与75KW风机的启动时间是一样?就没有差别?

75KW水泵Y/△启动时间最多10秒就够了,75KW风机Y/△启动时间也是10秒?

实际的启动转换时间是与负载的转动惯量相关,即惯性大小,惯性大,时间长,反之时间短。

网友N:
起动时间与电机大小、轻载还是空裁,降压幅度都有关系,用公式是难于算出来的。最方便最可靠确实起动时间的方法是看电流表,当按下起动钮电流表从最大指示逐渐下降到不再下降时的这段时间,就是时间继电器要整定的起动时间。

网友O:
这条公式是对的,出自<电工学用知识>,价钱20文,我刚好买了一本,很有价值

笨`D?珂嗳

网友:
引用 网友M:

根据楼主的计算公式,75KW水泵与75KW风机的启动时间是一样?就没有差别?

75KW水泵Y/△启动时间最多10秒就够了,75KW风机Y/△启动时间也是10秒?

实际的启动转换时间是与负载的转动惯量相关,即惯性大小,惯性大,时间长,反之时间短。

我们这就有这种情况,风机的时间要比风机长5秒左右。要不电流太大接触器使用寿命缩短

网友P(2009-03-22):
以上公式是正确的,我在电工常用口诀中见到此公式了,大家放心用好了,需要说明的是容量开方乘以二积数加四单位秒,容量是电动机的千瓦数,并不是额定电流呀千万别弄错了.

网友Q(2009-05-14):
学习来的,好像大家说的都不确定的样子。我们110KW的压缩机星三角转换时间才只有6秒。也可以了。根据公式解出来要25秒啊,太长了吧!

网友R(2010-07-20):
4P/f才對吧,30kw2.5s就可以了

网友S:
启动时间由负载性质决定,怎么会与电机功率有关系?

网友T:
这要看实际情况,我们压缩机160KW才要8S就行了。。。。。。

网友U:
我有本书上也是如是说   电机启动星三角,转换时间整定好。

                                          容量开方乘以二,积数加四单位秒。

                                          电机启动星三角,过热电流整定好。

                                         容量乘八除以七,电流为相要牢记。

   我觉得这是前辈留下来的,是否正确让事实来证明。看看是否我们周围的星三角启动是否就是如此公式,如果不是,为什么呢,大家一起研究一下。

网友M:
什么“容量开方乘以二,积数加四单位秒”,完全胡扯!

75KW水泵Y / △启动 时间大约需要10秒,75KW风机Y / △启动 时间大约需要60秒,而根据以上公式计算的时间是21秒,依据何在?

网友V:
和负载有关系吧,不能单独按容量来

网友W(2010-08-19):
公式不太合理,应当根据实际

看看转换时电机的电流是不是已经刚好在最小值

如果在最小值,这个时间就是转换时间

网友X(2010-12-03):
电机起动星三角,过载保护热元件; 整定电流相电流,容量乘八除以七

那各位高手指教一下,上面口诀中的容量乘八除以七指的是额定电流乘8再除以7吗?

网友Y:
漏电开关的选择,就要精心选择上下级额定漏电动作电流和上下级漏电动作时间。在进行选择时,应遵循以下原则进行:末端线路上(开关箱内)的漏电保护器的额定漏电动作电流IΔn值选用30mA;上级漏电保护电器的IΔn1值必须是下级IΔn2的一倍,即IΔn1≥2IΔn2;我国漏电保护器产品执行标准(GB6829)规定:在漏电电流为IΔn时,直接接触保护用的漏电保护器最大分断时间为0.1s,间接接触保护用的漏电保护器最大分断时间为0.2s。因此末端保护的漏电保护器应选用直接接触保护用的,额定动作时间要≤0.2s,上一级的漏电保护器额定动作时间要增加延时0.2s才不致引起误动作。目前国内市场的许多漏电保护器的产品说明书中都不说明是用作直接接触保护用还是用作间接接触保护用的,为此在选用时应选择符合要求的漏电保护器。采用漏电保护器作分级保护时最好为二级,过多级数将难于得到有选择性的保护。

(-:澕崽`:-)

网友:
不多吧,电机转换时间不是和电机的功率有关系吗?怎么会只是那个呢。。。

网友Z:
转换时间   9KW=(根号9)X2 +4=3X2+4=10(秒)

保护电流    9KW =9X2=18A X1.1=20A(左右)

电机转速  4极电机    (HZ)X(一分钟)=50X60=3000\电机极数=3000\P=3000\2=1500转

      1500X 零点几 %=1460(左右)  零点几=转差率

网友AA:
电机起动星三角,起动时间好整定;
容量开方乘以二,积数加四单位秒。
电机起动星三角,过载保护热元件;
整定电流相电流,容量乘八除以七。

方明?

网友(2011-09-23):
这个公式对于一些电机是合适的,但和负载是有一定关系。具体还得根据实际情况来,看电流表,当按下起动钮电流表从最大指示逐渐下降到不再下降时的这段时间,就是时间继电器要整定的起动时间。

网友AB:
fmcwcd
积分:12
帖子:0
注册:11-09-23 [个人博客] [个人播客]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这个公式对于一些电机是合适的,但和负载是有一定关系。具体还得根据实际情况来,看电流表,当按下起动钮电流表从最大指示逐渐下降到不再下降时的这段时间,就是时间继电器要整定的起动时间。 这个我赞同。

网友AC(2013-06-13):
要活学活用。实际计算很麻烦的。

有两公式可以参考:

一、Tst=πnJ/30Tar
Tst是启动时间,π=3.14,n是转速,J是转动惯量,Tar是平均启动转矩

二、

t=GD^2*n^2/365/1000/P/1.2
t为启动时间
GD^2为负载飞轮矩的平方
n^2为电机同步转速的平方
P为电机功率

网友AD:
对: 努力的奋斗
我有本书上也是如是说 电机启动星三角,转换时间整定...
内容的回复!
两个‘容量’是什么容量?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