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程序的疑惑(求助)

楼主(2006-12-01):
   L     DB10.DBD    0
      A     M     10.0
      JCN   L1
      L     DB10.DBD   80
L1:   T     DB10.DBD   28
      DTR
      T     #tempR
      CALL  FC   106
       IN     :=#tempR
       HI_LIM :=1.000000e+004
       LO_LIM :=0.000000e+000
       BIPOLAR:=FALSE
       RET_VAL:=#tempW
       OUT    :=PQW288
一调用,PLC运行20秒后停止,SF亮红灯。
参数设置:
DB10.DBD0     DINT
DB10.DBD80    DINT
DB10.DBD28    DINT
#tempR        real
PQW288        INT
FC106从西门子数据块中调用。

网友A:
既然SF亮红灯,你应该将模块诊断信息发送上来,光从程序上而没有任何数据说明的程序上很难判断问题的所在。

网友:
观察一下dbd0和dbd80,楼上说的有理

楼主:
模块诊断信息从哪儿看,冒昧的问一句,我是新手,请多多指教

楼主:
Diagnostic buffer of module CPU 315-2 DP

Order No./ Description         Component
Version                    6ES7 841-0CC04-0YE0
 Firmware                    V    5.3.1

Rack:                          0
Slot:                          2

Event 1 of 100:  Event ID 16# 2943
I/O access error, writing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300
FC number:    106
Module address:    264
Requested OB: I/O access error OB (OB122)
Priority class:  1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5:21:23:717 pm  12/01/06

楼主:
终于找到原因,没有调用OB122

网友B:
yuanle:

        模块诊断信息在那里可以找到??

flysnow:

       能不能详细叙述你找到原因的方法?

网友A:
软件菜单PLC-〉模块诊断

网友C:
原来是这样

网友D:
Requested OB: I/O access error OB (OB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