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如何测量永磁伺服电机的磁极对数?

楼主(2006-12-01):
公司要用台达的交流永磁伺服电机,型号是:ASMT04L250AK,额定转速3000r/min,我看了说明书,书上就是没有讲磁极对数这个参数,在网上也找不到相关资料,所以就想自己测下,想问下各位大侠,应该如何测呢?

网友A:
是否可以用手动旋转转子,电表测试定子绕组所发电流的极性,转一圈后电流极性改变的次数,来对应得到磁极对数这个参数。

网友B:
工作在bldc方式。 6拍一个周期。
假如是2极的。 那么转子走一圈就需要6拍。
如果是2极。 转子走一圈就需要12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