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20V绕组电机用380V?

楼主(2006-12-01):
   我们厂刚做了几台机器,是出口美国的,他们那电网上220V,所以电机也是定做的220V绕组三角型电机,用星三角启动,要试机了,可厂里没变压器,打算就用380V电试机,控制线路改用星型,不知道这样可行否,电机厂说可以,但我不能理解为什么可行,特劳烦大家不惜赐教,谢谢!

网友A:
可以,但要改,接相电压220即可!`

网友B:
220V角接电机线圈电压是220V,星形连接接于线电压380V的电源,其线圈承受的电压正是220V,所以可正常运转。

网友C:
可以的,星形380v相当于角形220v的,因为他们的相电压相同,启动电流也差不多,不会损坏电机

楼主:
  哦,原来 是这样,只是我以前一直以为星三角启动应该是先低压电然后到高压电,380V电机星三角启动时是先220V,然后才到380V,所以我以为220V电机用这接后也会是先低与220V,然后才到220V电压的,呵呵,看来真得好好的了解下电机了。

网友D(2009-06-23):
我蛮郁闷的,220绕组的三角型电机用380的接,就是没坏掉,实在想不通,电缆都快化掉了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