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压表测假软启,防止受骗!

楼主(2006-12-01):
              关于“有许多品牌的软启动可以使”的回应:

1、它不是软起,它就是我们最常用的可控硅交流调压器,
2、我们的异步电机,必须用正弦交流电。
3、可控硅交流调压器输出的是占空比可调的每秒100次的交流脉冲。
4、由2、3得知,不能用。
5、他卖了,有人买了,就有用的,那你要明白,它没软启动,充其量也是个不合格的降压启动。
6、没有节能,而是耗能!功率因数低,电压低时更严重。
7、不是没有冲击,而是对电机每秒100次的电压冲击,对负载每秒100次的转矩冲击,
8、过电压损坏绝缘,缩短电机使用寿命,或烧电机。
9、由于它用于动力设备,引起的谐波对电网的污染不能小视。
10、启动在斜坡电压期间电动机堵转,在斜坡电压的末端,电机电流达到400--700%时,电机直接启动。

1、让我设计、制作“软启动”,绝对不会出现我说的那种情况,反而“一点问题”也不会有。
2、凡是生产的“软启动”“一点问题”都没有的高手,他对可控硅交流调压用于异步电机会出现什么恶果认识的比我还要清楚。
3、凡是认为交流调压用于异步电机不会出现什么恶果的人,他生产的“软启动”就像我说的那样嗷嗷叫不启动、发热、烧电机…
4、你想知道“秘诀”吗?留下你的邮箱地址,我发邮件告诉你,但你要保证为我保密!!!

1、其实没有什么“秘诀”,降压起不来,迅速过渡到全压启动,在电压斜坡上时间越短越好;
2、有的在出厂时,将可控硅的触发角内调为零,电动机实质上是直接启动的;
3、你只要在电机接线桩上并接一块电压表(指针式),观察启动过程的电压的变化方式,就可确定你的电机是怎么启动的。
4、如果电机不允许全压启动,必须降压启动,怎么办?
5、用SCR作无触点开关继电器代替接触器的Y-△启动设备,可以将电机启动电流降到1.3--2.3倍额定电流;
6、它就是我们常用的Y-△启动设备;只不过把接触器换成无触点开关继电器,即所谓的故态继电器;
7、你只要在电机同一相两接线桩上并接一块电压表(指针式),观察电机启动过程的电压变化如,开始启动电压220V,电机转起来后,切换380V运行,即可判断得出结论。

侧得启动电压380V,属直接启动;
侧得启动电压220V--380V,属Y-△启动。

电压表用交流指针式电压表(用500型万用表交流电压档,高压例外,不用示波器)

网友A(2008-02-23):
 本人做电气自动化工程也有几年了,大大小小的晶闸管软起动也用了近上百台,虽不能讲出一二三的道理来,但是给我的感觉晶闸管软起动性能还是不错的,不像老刘说的那么会事,启动是电压是可以从150缓慢上升到额定电压的,不知道老刘测量的是哪家的产品,要不就是假货,对于风机水泵类变转矩负载来说,电压在30%是可以起动的,对于皮带运输机等恒转矩说备来说,至少要达到55%以上的电压才能起动,否则就会堵转,对于软起动的其它功能,比如电流限制电压斜坡,此种启动方式对于电网容量较小,而起动转矩要求不高的风机、水泵类负载非常有用!
对于老刘所说的软起动在起动时电机接张端电压就是额定电压的说法完全就是错误的,也许你所测的那台软起动本身就有问题,不要说所有的软起动都是样子,你的理论还可以,实际应用太少了!
老刘你也不要鸭子死了嘴壳子硬,错了可以改正,如果软起动是骗局,全世界有多少用户都被骗了,他们都笨蛋吗,你一个人最聪明吗,看来还是你错了,不然也不会这么多人骂你,改改吧

楼主:
  “对于风机水泵类变转矩负载来说,电压在30%是可以起动的,对于皮带运输机等恒转矩说备来说,至少要达到55%以上的电压才能起动,”

1、是真是假,大家只要动手用万用表检测电机启动电压就知道了;
2、“风机水泵类变转矩负载来说,电压在30%是可以起动的”,大家有用的,请检测一下,启动电压到底是多少?
3、“恒转矩说备来说,至少要达到55%以上的电压”,大家有用的,请检测一下,启动电压到底是多少?

网友A:
废话,我即然用了,肯定用万用表查过电压了,话是不能乱说的,更不能信口开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