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受骗!用电压表测假软启!

楼主(2006-12-01):
                    关于“有许多品牌的软启动可以使”的回应:

1、它不是软起,它就是我们最常用的可控硅交流调压器,
2、我们的异步电机,必须用正弦交流电。
3、可控硅交流调压器输出的是占空比可调的每秒100次的交流脉冲。
4、由2、3得知,不能用。
5、他卖了,有人买了,就有用的,那你要明白,它没软启动,充其量也是个不合格的降压启动。
6、没有节能,而是耗能!功率因数低,电压低时更严重。
7、不是没有冲击,而是对电机每秒100次的电压冲击,对负载每秒100次的转矩冲击,
8、过电压损坏绝缘,缩短电机使用寿命,或烧电机。
9、由于它用于动力设备,引起的谐波对电网的污染不能小视。
10、启动在斜坡电压期间电动机堵转,在斜坡电压的末端,电机电流达到400--700%时,电机直接启动。

1、让我设计、制作“软启动”,绝对不会出现我说的那种情况,反而“一点问题”也不会有。
2、凡是生产的“软启动”“一点问题”都没有的高手,他对可控硅交流调压用于异步电机会出现什么恶果认识的比我还要清楚。
3、凡是认为交流调压用于异步电机不会出现什么恶果的人,他生产的“软启动”就像我说的那样嗷嗷叫不启动、发热、烧电机…
4、你想知道“秘诀”吗?留下你的邮箱地址,我发邮件告诉你,但你要保证为我保密!!!

1、其实没有什么“秘诀”,降压起不来,迅速过渡到全压启动,在电压斜坡上时间越短越好;
2、有的在出厂时,将可控硅的触发角内调为零,电动机实质上是直接启动的;
3、你只要在电机接线桩上并接一块电压表(指针式),观察启动过程的电压的变化方式,就可确定你的电机是怎么启动的。
4、如果电机不允许全压启动,必须降压启动,怎么办?
5、用SCR作无触点开关继电器代替接触器的Y-△启动设备,可以将电机启动电流降到1.3--2.3倍额定电流;
6、它就是我们常用的Y-△启动设备;只不过把接触器换成无触点开关继电器,即所谓的故态继电器;
7、你只要在电机同一相两接线桩上并接一块电压表(指针式),观察电机启动过程的电压变化如,开始启动电压220V,电机转起来后,切换380V运行,即可判断得出结论。

侧得启动电压380V,属直接启动;
侧得启动电压220V--380V,属Y-△启动。

电压表用交流指针式电压表(用500型万用表交流电压档,高压例外,不用示波器)

网友A:
当然不给骗子钱.

网友B:
晕倒 学到很多东西啊  长见识 呵呵

网友C:
大家可以看看,刘志斌上述言论中,有多少是你们自己和他辩论中,告诉过他的,都被他"拿来"现学现卖了,
当初,你们在论坛教他的时候,没有被感激,而是被他骂死,现在,被他拿来当自己的东西了,居然,还列出了1,2,3.......卑鄙无耻啊

你们还会回他的帖子吗??还和他讨论技术吗????

网友D:
此贴适用于10千伏的固态软起动吗?

网友E:
知识啊!!!!!!!!!!!!学到了!!!!!谢谢!!!!!!!!!!!1

网友F:
确实可以测出一些假冒软启,支持

网友G:
支持刘工,那个什么大圣齐天简直是没教养

刘志斌:

网友:
打假: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12-10 20:05:00
        老刘给学生上课,发现自己没用过软起动和变频.只好靠这些贴来骗取.因为自己是老师,面子上又过不去.厚着脸皮骂教他知识的人.
以下是本论坛高手.
 如火,高越龙,通讯网,李银武,zhengzheng,王晏磊等.这些人耐性教他,他死不毁改,还盗用别人的成果.乱套.
  如王晏磊纯电感的仿真图看不懂,他就把王晏磊纯电感的结果套在三相异步电机上,把李银武单相傅立叶变换表套在三相上(因为他就不懂傅立叶变换),看不懂软起动器和传统的电机控制的曲线图,高越龙的磁控软器他现在不敢说了吧?因为他内心知道自己不如这些人,但是三个越的注水贴,他没法他的脸没法放的下,只好硬撑,他发现没有zhengzheng知道的多,他想和好,别人不撂他.说道理论李银武和王晏磊是高手,王晏磊是搞PLC研发的,电路分析老刘又不行,实践又远不如ZHENGZHENG.论专家又不如高越龙.斑竹如火他又不服,通讯网的理论不错,把ABB ,西门子的拿出来,他还不服,居然说软起动这个词是中国人发明的,可是英文soft start翻译成中文是什么?
  他拿者六七十年带可控硅开环交流调压的成旧论调来评论现在可控硅的闭环恒流调压启动方式.他不懂抽油机却感高谈阔论.
 最后把学到的知识现教给学生.因为有人透露,他最近给学生上抽油机的课程,但是他不会,因此在这套取别人成果.套取罢了,还不尊重这些他的老师们.这样的人是很阴暗的.
 所以大家不要上他当.居然还有人跟他?可叹!!!!!!!11

 打假: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12-10 20:06:00
    把你的原形说出来,你痛了?

 打假: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12-10 20:06:00
    要知道谦虚是什么?

 打假: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12-10 20:09:00
    狂妄自大的刘治病.你有几两.西门子,ABB是你学的这行的祖师爷.你的水平又臭又硬的歪理.骂的就是你.其他所有人我都尊重.你欠挨骂.

刘志斌:

网友:
10千伏用表测?你给别人借个胆.无知流质病

网友H:
给我们姓刘的丢脸的家活。
我看了半天,都不知道你要说的是什么,又从那里抄的呀?自己看明白了吗?也不自己编辑一下。

网友I:
大圣齐天,你是个什马东西!那领导恐吓人呀?把理论说清楚才是。你就是欠骂。

网友F:
我们的异步电机,必须用正弦交流电?
------是那位专家说的?

网友F:
那请问交流伺服马达用的是什么电?

网友F:
我发现你的理论有以点概面之嫌

网友J:
看了探讨了这么长时间的问题,到现在还在疯狂的争论,为了这种精神我也得顶一下!

网友F:
to刘志斌:
你说软启不是没有冲击,而是对电机每秒100次的电压冲击,对负载每秒100次的转矩冲击.
那么交流伺服马达一秒有多少次冲击啊?用变频器一秒有多少次冲击啊?用它们带动负载是不是负载要解体了?

网友K:
大圣齐天,你就是学术权威,充其量也是一个品德败坏的权威!说服别人不是靠嘴皮子,而是靠真本领,你的言行,让所有懂电的人所不齿!丢人!

网友L:
支持,谢谢刘工提醒!!

网友M:
什么玩意,刘,一直跟着看你的帖子,现在感觉你跟疯狗差不多

网友N:
什么乱七八糟的

网友O:
尊敬的刘老师,看了你们许多关于软起的贴子,我现在都有点晕了,软起倒底能不能用,我相信你,你说个实在话,我安软起五六年了,有从来没坏过的,用户反映都挺不错的,如果你说不能用,我以后再也不给别人安了,我这人挺讲良心的,骗人的事咱可不能干,已经干的没法了,犯了错咱可以改,但知道错了,还犯就不对了。另外,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请刘老师帮我解决一下,就是我前一阵子安了一台630KW的水泵,低压的,供暖用的,起动时间60秒,匀速提速的,我想问一下刘老师,哪种方法可以取代它,变频太贵了,客户要求尽量减少水锤效应.电机是定制的,另加风扇,普通笼式电机.先谢谢您了.

网友P:
论坛是技术交流的地方

网友P:
知不知而后学,知不足而好学

网友O(2006-12-31):
刘老师,谢谢你的答复,星三角转换太快了,在220转380时,时间太短,电机速度提升太快,客户要求达不到.那30秒纯在220V运转,过后,又在380V运转,速度不行,现在电机启动是不成问题,就是要求慢慢地慢慢提升速度,因为客户害怕对汽轮机换热管路造成冲击,

网友O:
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O:
听您说的电机嗷嗷叫,发热,烧电机....我现在晚上都睡不着觉了,万一真那样了,那损失可是几百万(包括停产重起)把我卖了都还不起,现在只能请您帮帮忙,想想还有没有别的好的起动方法。我用的软起,起始电压调在100V,电流限定在2500A,电机在60秒内,一浪一浪的提升速度,最好能有什么好的起动方法能达到这个要求,变频器是肯定不行,太贵,客户不要。请您帮帮忙,万一软起不行了,我好有东西替代它,不能让客户受损失。我打算再做一台起动器,给客户备用。就是不知什么能取代它。

网友O:
另外,供暧管网压力要求达到0.85MP。我第一次调时,时间设得太短,差点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网友O:
尊敬的刘老师,看了你回复的贴子,我很伤心。你怎么会以为我在骗您呢,真的,真的是那样,100V的启动电压我们在家用电压表测好的,才发的货,电流表是2000A的,现场调试时没动。启动时看电流表是升到2000A以上3、4秒钟又回到1980A左右1、2秒钟又升到2000A以上又回到1980A左右,如此循环.具体原理我说不清,但现场情况真的是那样,就是这样一浪一浪的往上升,当然电机速度也是这样往上长,最后,60秒完成后,电机才以正常速度运行,电流也降到1000A左右.机械方面我也不懂,客户不懂我也不能说人家不懂呀,人家不要星三角,而且我不干,别人也会干,所以客户是不能得罪的.当然也非常感谢你的这句话、“电机嗷嗷叫,发热,烧电机....”是说,启动时转矩小电机赌转的情况,你的电机“软启动”很好你怕什么,你真不懂还是假不懂?!
2、即然启动了,工作了,“停机”那也是运行故障停机,你的责任是运行维护的问题,你可要负责任,一旦出现僻陋,也可能把你卖了都还不起!
一言点醒梦中人呀,谢谢您了

网友O:
那就挺奇怪了,现场电流表2000A,指针已经满刻度了还有向上长的趋势,难道是水泵有负荷,水压表好象指到0.5MP左右(不大想着了),不过肯定是有压力了

网友D:
静悄悄:
 你的用法没错,对于品牌软起,有个限流启动模式,对于水泵类的负载很有用,限流模式.你的限流是2.5Ie的设置.但是电压是变化的,即从100V到380V.所以你如果用的是品牌软起,选型选的好,不用担心的.这是普通传统降压启动所达不到的,既开环控制不能限流启动的.好的软起在起动转矩不高的场合都可以做到这点.
  老刘把受骗劣质软起经历安到品牌软起的头上,造成错误的武断结论是害人的.
  水电阻起动也可以用在你说的场合.但是调试比较麻烦.电极板的速度很重要.
  过去国内软起刚出来的时候,只有降压模式,没有限流模式.很简单,一个单片机.连电流闭环也没有.启动电流很吓人.但现在的品牌软起真的不错.如果真的象老刘说的那样.西安西弛,和平,山东惠丰,西门子,ABB,AB,施耐德,欧姆龙等那不把自己的品牌都砸了?这些企业都生产软起的.

网友Q:
日啊,看得我迷迷模模

网友R:
不要进行人身攻击 ,即使是拿来主义也是可以的.  学了就该用么,  进步就是这样来得  .个人意见

网友O:
        " 没什么奇怪的,电流表2000A,电压最少200V以上!"
   刘老师,这句话我不太理解,还有上面的工式,我想着是电机启动电流是6到7倍的额定电流,再一个按您的意思好像是100V的电压,启动电流就达不到2000A,不理解,必须200V以上才能达到2000A,如果那样,是不是给电机100V电压时,如果电机轴承坏了,电机堵转,电流上限值就是1200A,也没超过电机额定电流值,电机也不会烧.

网友O:
刘老师,和您交流真好,我比我配盘时清醒多了.原来糊里糊涂的,就按说明书接上线,现在多少有点眉目了.

网友D:
老刘我说的过去,是十几年前,我碰到过早期的武汉产的雷诺尔.
但是现在的雷诺尔和我上面列的品牌已经没有你说的问题.但是不知名的品牌的软起有没有你说的情况我不知,但你武断的结论是错的,你必须改.本不想和你再讨论.看到有些网友又让你忽悠的晕了.看不过.
 软起不适用交流异步电机的结论.事实证明你是错的.

网友D:
老刘限流是要降压,但是别忘了100V是2000A,150V一样可以限制到2000A,前提就是电机只要启动了,转差的缩小,也是决定启动电流的重要因素.软起动的过载能力在180秒的话,限流时可以适当的提升电压,如果提升电压,电流也上去了,证明起动力矩不够或转差偏大,此时就在降压,只到缓慢提升电压,电流始终在所设定的范围,即使380V也一样可以做到.前提就是电机要转起来.只要转起来,不一定电压高启动电流就大,最关键就是转差.你的贴子辩论到今天没有进步,就是你看问题只看点不看面.
 我上面写的过程让开发软起的来编这软件一点都不难,用逐次比较的方法很容易实现限流模式.
 这个方法也是大多数软起运用最广泛方法.安全可靠.

网友O:
刘老师,我又糊涂了,那么是100V电压电机不能启动,还是0.7Ie电机不能启动.还是必须100V加0.7Ie电机不能启动.按您的意思,100V电压时电流有可能是Ie、1.5Ie、3.5Ie…,所以我寻思在100V时电流上升当启动力矩大过静止力矩电机应该开始转了,启动开始了,难道这时电压已经达到了380V,我觉得不太可能,我现在就后悔当时把电压表接在进线端,如果接在出线端现在我也不用这么糊涂了,等到明年停止供暖了,我一定去测一测,

网友O:
谢谢你,刘老师,我的理论知识太差了,你别见笑,我还想问问你,为什么变频器启动电机在十几V电压下也能启动,改动频率与静止力矩也有关系吗,

网友O:
变频器频率低时启动是不是转差率不会太大,但几V的电压按您的理论也不应该能启动电机呀,什么原因呢,不明白了

网友O:
又糊涂了

网友O:
刘老师,你说的很有道理,昨天没在家.

网友S:
祥林嫂,你真是不知疲倦.话重复的多了,就是老年痴呆的症状表现了!!
如果工控网设立"最烦人奖",非你莫属!!
老刘同志精力如此旺盛,如此的死打烂缠精神,真该换个工作,给人家单位要帐去,你会发现:自己竟然活了大半辈子,才知道入错行了,发挥你的特长,不要浪费了,也算对社会多做一点贡献,不枉此生啊!!

网友T:
没必要总刷贴啊!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网友U:
任何事物都在不断的更新发展变化之中,如果死死抱着以前的旧书本,自以为掌握了几个基本公式,以不变应万变,用否定一切的思想观念,来否定新生事物,这不是科学的世界观。是偏执狂、病态的表现,自己还蒙在鼓里,沾沾自喜!呜呼,悲哉!!
    接受不了新的理论,新的发展,此为治学者之大忌!!
一味标榜自己是所谓“科学”的卫士,从长远远看将被历史淘汰,从近处看,无疑,是行业发展的绊脚石,将自动被屏蔽于行业之外,引起大家的反感和不屑,所以,大家不愿意和你争论。
    这就如同和民国以前说文言文的人,讨论白话文一样,不痞是对牛弹琴,你让他理解,他也理解不了,因为他压根不懂!!!个这样的人说到最后,把教他的人累死,也是白搭,
    因此,请楼主自己看看,不是你说的多么精辟,没有人能辩过你,是大家都看见了这一点,实在不愿意浪费时间理你!!
    何况,楼主的思维已经反映出他的心态,已经走火入魔,真的需要看心理医生,现在若自己能换个思维正视自己的新病,或许还有救。若发展下去,你自己怕控制不了,到时候,无药可医也!!
    看见你这样,有一点同情你了,我倒是认识新疆第四人民医院(精神病院)的医生,可以介绍你来看病。毕竟,你还是在我们工控圈子里的人,就这样抛下你不管,实在无情,不愿意看见你到最后,惨不忍睹的成为祥林嫂!!
    佛说:救人一命,胜造7级佛屠!!古人尚有此精神,况我等也!
    你不要误解,我是真心对你好,你要知道,论坛上99.99%的人,还不愿意搭理你呢,你若还是正常人,应该能理解我的一片苦心啊!!

网友O(2007-01-30):
刘老师,对于电机起动电压100V的问题,我这几天又有了一个发现。前几天,我接了两台自耦起动柜,90KW的罗茨风机,自耦变压器用的是80%抽头,在家试车的时侯,发现一台起动时,电机起动缓慢,转换后速度正常,当时也没在意就发货了。到现场时,两台的启动过程明显不一样,正常的那台一上电电机明显有力,转速很快,不正常的那台,一上电,电机缓慢运转,转速相当低。因为是同时安装的,所以觉得是有问题了,仔细一检查,发现不正常的那台把100%抽头和0%抽头接反了,三相全反了,这样是不是相当于使用了20%的抽头了,加在电机上的电压等于400*20%,大约80V了

网友O:
2、每一组都有两个端(一个端接Y形,一个端接电源);
对,就是这两个端接错了,接Y形端接到电源上了,接电源端的三个头通过接触器短接了.倒换过来之后,和正常的那台一样了.这个我印象特别深,因为当时我就想到了100V电压的问题,别的地方不会有错了,因为现在已经正常运转了.

网友O:
我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80V的电压,电机也能转起来.....

网友V:
7、不是没有冲击,而是对电机每秒100次的电压冲击,对负载每秒100次的转矩冲击。
电机的绝缘材料承受得了就行,说什么这个是对负载得冲击,你自己难道没有见到星三角启动设备哼得响吗?凭着对变流知识的一知半解就到处发狂,只能是B视你。。。

网友W:
希望刘工说清楚,尤其是原理。谢谢

网友X:
不了解情况,不好说啊

网友O:
恭喜你了,刘老师,有了新发明,现在给它起好名字了吗?该起动器都适用什么样的电机,如果我们需要使用它,你是转让技术还是成品。

网友D:
 西门子没有写明是空载还是满载.从字母标示看.应该是额定载荷下的数据.
 从M=700NM看I=700A,起动电流的大小和启动力矩有关.老刘你要抱着科学的态度看说明书.如果西门子不写M=700NM,你指出的没错.可是人家说明书写了直接启动力矩为:700NM.
  你有个缺点一定要改正.就是看别人的,一定要看全,断章取义,发现新大陆似的看法,会砸自己的脚.

网友Y:
哪有这样自己狂顶自己的??支持大圣齐天

网友Y:
你们的发言看完了,刘志斌就算你的理论对,你也不应该自己刷屏顶自己吧!!!
有娱乐圈八卦炒作之闲!!这令我很鄙视。
最终要是现在我自己不是什么专家,高工,不知道你说的到底有没有道理,但是看到下面的话我就一身鸡皮疙瘩~~

 刘志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2-6 14:52:00

   欢迎各位专家、企业老总来新疆克拉玛依技师学院做客,亲眼目睹一个将令世人刮目相看的全新结构、巧妙构思、性能优异的启动设备!!!

刘志斌:

网友(2007-05-07):
中国出了个发论功,新疆出了个刘致病.

网友Z:
 谢谢大家!很值得学习,很实用!!!

网友AA:
刘志斌----刘致病,什么东西,病得不轻啊,整个一个工控希特勒!!!

网友AB:
星三角启动充其量是个降压启动。不是软启动。

网友J:
有点意思

网友AC(2008-02-23):
估计此人有问题,他的发明将要轰动整个世界了,大家等等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