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从INTOUCH如何读取PLC中的具体莫个数据?

楼主(2006-12-01):
困惑:本人单位上位机用的是intouch,下位机硬件用的施耐德的TSX 系列,编程软件是PL7 PRO.在intouch中我看编好的标记名字典是这样设置的:如标记名CP1C_A501A_RS,I/0离散类型,访问名CP1,项目3155.我搞不清楚项目中填写的 3155 是如何得来的?编程的工程师怎么知道他这个标记名要读取的数据地址对应的就是3155呢?

网友A:
3155就是下位机TSX中程序用到的地址。

网友B:
师傅有INTOUCH的资料么?我们厂用的也是INTOUCH我原先没接触过。师傅可以传我一份资料么? coolboy-love@tom.com
谢谢!

楼主:
我知道是TSX中的地址,问题是我看了用PL7 pro编写的程序,不知道3155在程序中哪里出现?怎么看啊?哪位朋友能给我说清楚点.感谢!!

网友C:
如:下位机硬件用的是施耐德的昆腾TSX 1400系列,软件 CONCEPT
3155应该是003155,3155在程序中哪里出现?应该看程序.

楼主:
还是没搞懂,我厂用的处理器是施耐德的TSX 572623. 请再说仔细点好么?

网友D(2007-01-12):
to №谁与争锋:
在程序的帮助里会有中文的资料可以看,挺详细的.

网友D:
我们也是用intouch和TSX 57203连,那么在编程之前会有一个地址表,地址表里会列出所有的变量对应的访问名、项目名、以及对应在PLC程序里的变量名、变量内容、还有模块对应的物理地址。如在我们的程序里:
项目名 i/O Addr PLC Addr 标记名
000850 %m849 QTDC300050
000851 %m850 QTDC300051
400301 %IW7.0 %mw300 QTAJ30001
400302 %IW7.1 %mw301 QTAJ30002
其中%m849这个变量只在PLC和intouch程序里用到,而%mw300是一个输入量,所以有对应的 i/O Addr。另外 ,QTDC300050里的QT是我们单位的拼音名,不必在意。
不知你是否能看明白。

网友D:
根据上面的地址表,我就可以在PLC程序里找到想要的变量

楼主:
请问,地址表从哪得到啊?是由当初编程的人员那儿得到呢?

楼主:
我用的是英文的,帮助资料看不懂.有中文的么?能发给我么?hf.0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