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CS的维护

楼主(2006-12-01):
不知道那位高手可以指点一下,DCS的维护应该怎么做?平时需要注意些什么?

网友A:
平时要注意备品备件的采购工作,还要做好程序的备份,还有就是重新装机的问题,有的系统装机是比较麻烦的,一定要掌握好重新装机的问题

网友B:
日积月累的经验和不断的请教具体问题

楼主:
备品我都备了各种卡件,重新装机什么意思啊?有的时候需要下传,从工程师站下到操作员站,不知重新装机是怎么回事?请指点

网友A:
重新装机就是,重新安装工程师站,安装操作员站。还有就是系统的重新初始化,如何安全的下载程序,移点就是最基本的要求了

网友C:
系统结构要很清楚,否则故障排查会很慢的。。。各站的主要职责,网关的位置,通讯接口,都要弄清楚。。。。

楼主:
现在有个问题要请教,现在有一个控制流量的模块,它可以自动控制也可以手动控制,但是现在它的操作画面上自动和手动控制来回跳动,错误提示是IO OUTPUT ERROR,FB BLOCK ERROR.可是我检查卡件并没有发现异常。不知道是何故?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