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intouch读取PLC中的一个具体数据

楼主(2006-12-01):
困惑:本人单位上位机用的是intouch,下位机硬件用的施耐德的TSX 系列,编程软件是PL7 PRO.在intouch中我看编好的标记名字典是这样设置的:如标记名CP1C_A501A_RS,I/0离散类型,访问名CP1,项目3155.我搞不清楚项目中填写的 3155 是如何得来的?编程的工程师怎么知道他这个标记名要读取的数据地址对应的就是3155呢?

网友A:
3155应该是你在PLC程序里用的变量地址吧,西门子是这样的,INTOUCH中的项目名就是PLC程序里的变量控制的地址.你看看你PLC程序就应该明白了

楼主:
所有程序都看了,找不到3155这个变量地址.是不是有转换啊?还是代表别的什么意思?

网友A:
那就不是很清楚了,因为我没有作过施耐德的.我做的都是西门子的.你手里没有地址表吗?PLC程序里有符号表可以查的呀

楼主:
查不到,有人估计是通讯模块有个地址转换,不知是不是?

网友B:
施耐德的的PLC可以设置为显示6位还是显示4位,你可以在编程软件中更改相应的设置,就可以显示为正常的格式了!

看看!

网友(2006-12-31):
PLC地址号码

网友C(2009-07-16):
300155是模拟量输入地址,是modbus格式

网友D:
楼主用的那个PLC应该是设置成了4为的地址格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