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显示屏显示正在通信?

楼主(2006-12-01):
PLC与OP200显示屏连接,显示屏显示正在通信,一直都用的好好的,通信线正常,电源正常,不知道怎么回事,望高手解决,原来24VDV电压接反会产生,如何解决?

网友A:
电源接反会产生这个问题? 不理解。

网友B:
DC电源接反了,显示正在通讯是你运气好。否则会把你屏烧怀了。
你说的情况一般通讯口有问题能出现。
个人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