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331模拟量输入问题

楼主(2006-12-01):
    看了很多关于二线制与四线制区别的帖子,还是不是很清楚,请教各位大虾:我ABB变频器过来的4~20mA的信号,算二线制还是四线制?
    还有,我现在三个sm331模块,目前设定四线制,其中一块显示正常,另外两块都超量程,监视现实32767或者是-32768,请问原因何在?因为我到模块之前都是准确的电流,接到模块上就不对,为什么呢?怀疑是模块接地问题,有这可能吗?
    如果跟干扰有关,怎样才能更好的解决?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不要看几根线就是几线制,一般都是四线。要保证硬件组态和实际相符。

网友B:
这位大哥你好!我感觉应该是接地方面的问题,我以前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后来在模拟量的输入端增加了隔离器,将信号进行隔离,再进入到PLC模块就没有事情了!

网友C:
我用ABB的是以4线制接的,我们设计都加信号隔离器,否则ABB变频器的模拟量模板会有烧毁的现象,我们都烧过10多次了,估计你的已经是坏了,换一块变频器的板子就行了,要加隔离器,否则还要烧.

网友D:
既然有一个正常,那就要看正常的和不正常的,在线路上有什么不同,我也觉得是模拟信号接地的问题,你的模拟信号是同一端接地吗??好好查查线路.

网友C:
ABB变频器模拟量模板很脆弱,特容易烧,只要是接PLC我们都要加隔离器的.

网友E:
应该是接地问题,检查是否是同一个“地”。

网友F:
把信号对的(-)端和不对的(-)端短接在一起就好了,是信号接地的问题

网友D:
同意接地的意见.

网友G:
模块上接线对了吗?331上的电流端和电压端要连起来哦

网友H:
这个问题我碰到过。(四线制时:仪表和模块使用的不是同一电源。)原因是:信号的“-”端和模板的“Mx-”端存在较大的电势差,产生共模电压,所以好好的信号,一旦接入PLC就显示异常。解决办法:将所有信号的“-”端,短接到24V的负端,331模块的第10个端子(MaNa端)也要短接到24V的负端,这样,信号回路的负端电势与模块负端在同一电势上。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目前问题得到了一定的解决,但不是完全好了。2个模拟量输入模块的前面两个通道开路(接收变频器的模拟量信号),估计坏掉了;两台变频器模拟量输入口不好用(plc输出的给定信号),加信号后变频器接收不到。首先,我感觉好像不是接地的问题,现在正常的几路信号与控制柜背板在通电的时候还是不通的,会有300左右的电阻,把万用表接上后电阻会慢慢变小,像是一个电容在放电;另外,上面提到的加隔离应该是个很好的解决办法,但我现在仍没采用,不知道以后会怎样?

楼主:
在此基础上,如果接上另外一台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信号,目前正常的模拟量输入信号均会溢位,目前仍未解决。或者增加隔离会好吧。
再次谢谢各位大虾的回复!

网友I:
把模拟的10\11号端子连接到24v的-端。

网友J:
说说具体型号,不同型号也可能不一样
在CPU 的M端和测量电流MANA的参考点和M-短接

网友K(2007-02-24):
我对几线制的一点体会,供大家参考。
两线制和四线制的区别是:是否由取信号的两条线供电,如果是就是两线制,如果是另外两条线供电就是四线制!

网友J:
我同意楼上说的!

网友L:
就我认为,首先将两设备的M连接在一起,然后将4-20MA信号直接进入就可以

网友M:
楼主的情况前几前我在厂内调试时也遇到过,智能仪表输出的4-20MA信号,输入到SM331-7KF02模块后,电流信号只有6MA,可是程序监控却是满量程,SM331-7KF02调置为四线制电流,调置是没有问题的,后来看了点资料,认为是智能仪表输出的4-20MA信号没有隔离,后来就把每个通道的M-与MANA连接起来以后就正常了,楼主可以试一下这个方法,估计是因为信号没有隔离,形成共模电压造成的,因为手头上没有隔离器,所以没用隔离器试验。

网友N:
长知识了

网友O:
一,可能柜子本身就带电导致仪表4-20mA的信号负和AI模块输入负之间有一定的电势。这种现象可能导致多个AI通道的信号出现0或是满量程。这种现象只要给柜子可靠接地就能解决问题。
二,柜子本身不带电但和仪表的信号同样存在电势。给AI信号加隔离器方可解决。
模拟信号进AI模块时,基本设计要求就是加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