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急)寻西门子420维修

楼主(2006-12-01):
请教:本人现有一西门子420,用于供水应用. 上电即显示F001 F002 A0503 参数无法修改。P003改为3或4,都不能修改其它参数,而且参数不能初始化为出厂。长春地区如有能维修的请尽快联系我!谢谢!13578990706

网友A:
建议你检查:①水泵电动机是否短路;②电动机导线是否短路;③输入电源(有无缺相、欠电压)。

楼主:
5.5kw
与电机无关,空载试机时有同样的报警号。输入电源三相均匀(450V)

网友B:
你机器主板有问题吧,F002和A0503可能同时出现吗?

楼主:
确实同时出现的,主要是A0503和F001交替闪动,有时还出现F002!
如果是主板坏了,修好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多少钱?

网友C:
主板我有http://www.bjclan.com/

网友D:
刚修好一台MM420-5.5kw,
A0503、F0002 是主板和底板的通讯故障所致。

网友E:
是24C02数据丢失了。重写一个,就好了

网友F:
和我的1.5KW情况一样,变频之子兄说的对,是程序丢失,和MM440一样,可惜到现在我还未找到420-1.5KW24C02程序,不知变频之子您有吗?

网友G:
我有两台MM440,15KW故障现象为经常F0001跳闸,负载正常,请高手指教

网友H:
过压和欠压同时出现,基本上是主板坏了或者驱动电源板和主板接触不良!
440经常跳过流,先检查负载,看一下变频器监视电流!都没问题的话估计变频器里的驱动电源板有问题了!有西门子问题可以交流 013736493966 QQ27911789

网友F:
张工说的有道理,440的我也遇到过主板和接口板接触不好误报警,但是420的目前还没碰到这样情况.

网友I:
借问一下,有了24C02程序应该怎么下载啊?

网友J:
下载后用编程器写入呀

网友K:
过压和欠压同时出现,基本上是主板坏了或者驱动电源板和主板接触不良!

网友L:
沈阳修变频器。欢迎交流。024-23921689 WWW.CSHI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