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200的上位机监控软是什么??

楼主(2006-12-01):
s200的上位机监控软件是什么?
wincc支持它吗?

网友A:
任何上位机软件都可以成为200的上位监控软件。
Wincc不提供对200的PPI的直接支持,但是可以通过EM277转为DP后,使用Wincc的DP支持。也可以使用200的OPC软件PC ACCESS来与Wincc做OPC通讯。

网友B:
楼上的解答非常经典!

网友C:
楼上的解答非常全面!

网友D:
楼上的解答精辟入理,入木三分啊!

楼主:
谢谢二楼的高手赐教!

网友E:
我对2楼的景仰犹如滔滔江水啊

网友F:
楼主的这个问题好可爱啊!!!

楼主:
初来乍到,请多关照!

网友G:
西门子的本身的WINCC是不支持的,最好使用国产的软件,比较方便,价格也比较低廉,质量还不错,基本上国产的软件全部支持这个硬件。组态王大概是最好的选择了

网友H:
楼上的是个托

网友G:
我可不是组态王公司的,你可以看看我的资料就知道了

网友I:
我们公司现在用DELPHI,原来用INTOUCH

网友J:
用什么开发软件度可以,用组态软件周期短些,组态王对西门子PLC组网支持较好,我用过。

网友K:
这么多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