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线式吊车电机缺相后能正反转吗

楼主(2006-12-01):
如题

网友A:
不可以,只要是电机缺相后都不能正反转

网友B:
电机缺相将不会产生旋转磁场,此时如果转子由于外部原因能向某一方向转动,电机就可启动.吊车是位能负载,缺相时启动吊车,有向下启动的可能.

楼主:
但我真的亲眼见过可以啊,能降能升,但升了一两秒后电流继电器保护空开跳闸!后来接好三相后正常!不知何解???

网友C:
为什么等答案
 www.2dw.cn

网友D:
在有负载的情况下,电机有向下的旋转力矩,会下降。(你发现时线彻底断了吗?电机多少千瓦?)

转子缺相:电机有正反转,时间长,电机会烧。

网友E:
那是不是转子的相线断了,这种情况我也遇见过!!

网友F:
可以但后果很严重

网友G:
缺相时的合成磁场是椭圆的,也是能旋转的。但在电机静止时,他不能让电机转起来,此时可在轴上施加外力,如用脚踢一下,踢的方向就决定了旋转方向。能正反转

网友H:
电机缺相的情况下,如果启动电机它会发出嗡嗡的响声,同时左右不定的摇晃,如果给它一个外力,它会旋转起来,但是温升很快,长时间运行在缺相状态的话,电机会损坏.

网友I:
不可以,只要是电机缺相后都不能正反转  会发出嗡嗡的响声

网友J:
没见过电机缺相会转

网友K:
你说的可能是星型的电机,有可能出现.

网友L(2007-03-02):
 今天我们有一台0.75的电机就因缺相正转一下反转一下,迷惑中啊!

网友M:
应该是不行的。即便转起来也要烧电机的

网友N:
如果是在单方向缺相的情况下,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比如:天车提升电机下降方向缺相,上升时电机正常运行,下降时因势能的作用,会使电机产生缺相运转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