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B数据块是什么时间初始化的?

楼主(2006-12-01):
DB数据块是什么时间初始化的?系统DB块(如PID)的DB块能否修改其初始化的值?

网友A:
DB数据块装入内存时完成初始化,如果DB块设定为UNLINK那么就不会装入内存,也就不会初始化,可以修改DB块,但是建议你在熟悉PID参数含义的情况下修改DB块的初始值。

楼主:
DB块设定为UNLINK
这个在什么地方设?
默认的DB块属性是不是UNLINK?

网友B:
是不是还要写一下初始程序

网友A:
DB的Unlink在DB块属性中设定,默认的为LINK。
DB块初始化由系统自动完成,不需要用户干预,初始值为建立DB块时的初始值。
之所以西门子采用这个属性的目的在于,节省用户工作内存空间,使得DB块进行动态化管理。

网友C:
DB 属性为RETAIN(可保持)
plc 工作内存第一次从装载内存取出DB时,会使用DB初始值。
重新下载硬件组态后的第一次运行,会使用DB初始值。
DB 属性为NONRETAIN(非保持)
每次重上电,会使用DB初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