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331模拟量显示不正确?求解!!!

楼主(2006-12-02):
一套300系统,包含4个电流变送器、一个电压变送器、两个压力变送器。除压力变送器采用开关电源供电外,其余输入均采用交流220的电源作为变送器的工作电源,变送器输出4-20ma信号。但是监测FC105的对应输入量均为+32768。请问是那里的设置不对。我把压力变送器设置为两线制,输入模块放置在C挡。其余模块设置为四线制,输入模块放置在D挡。请问设置是否不对?另外接线上需要注意哪些事项?谢谢!

网友A:
除了硬件跳线以外,接线也是非常重要的,西门子模版规范手册严格规定了2线制,3线制,4线制的模版接线方法.

网友B:
求人不如求己,我已经搞定了。提行一句,答案就在yuanle的回复里面!

网友B(2018-09-04):
我来学习一下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