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有个关于空开问题,请指教

楼主(2006-12-02):
我做的是一个用变频器控制的泵(380VAC,75KW),要求主回路上的空开是施耐德的,开始我选择了NSC250D-250A,可是这个空开要两千多,后来听说NSC250S很便宜,但是NSC250S只有电磁脱扣,现在我想请教两个问题:
1.NSC250D-250A和NSC250S在用法上有什么区别?
2.电磁脱扣与热脱扣有什么区别?
谢谢!

网友A:
热脱扣:表示在电流过载的情况下,由于开关内部的双金属片发热而导致开关脱扣
电磁脱扣:1)电流过载(一般是7.5In以上),开关内部的线圈产生磁力导致开关脱扣
2)由于漏电而导致开关脱扣(一般指漏电断路器)

网友B:
没有必要选择那么好的空开,如果直接带电机负载的话选个好点的还可以,带变频器没必要花那么多的钱,选个国产的就好了,支持国货嘛!

网友C:
1:开关遮断容量不同.
2:脱扣方式不同,热脱扣和电磁脱扣.

网友D:
空开的脱扣方式不同,

网友E:
选NSD型160A,便宜多了..或者ABB的S2N-160R160/3P 600RMB左右,,
负载侧那么大的遮断能力没必要

网友F:
只要是正品空开,实现脱扣一般都不会有问题.所以没必要买那么贵.毕竟作用就是电流过载(尤其是短路时候)时候起作用就行

网友A:
用国产的正品空开就行,质量比较可靠

网友G:
其实75KW的电机要国产160A的就可以了

网友H(2007-03-21):
75KW的电机要160A的就可以了!!

网友I:
是啊!用国产的吧,其实变频器已经能很好的保护好电机了.

网友J:
用变频没有多大的冲击电流
用国产的即可
我的75KW阿特拉斯螺杆空压机,星-三角启动,用了1个CM1-225/160A常熟断路器

网友K:
75KW的电机160A不小吗?

网友J:
不小
实际工作电流130多A

网友L:
足够了130A的一般整定电流能到7.5倍的

网友M:
160A 的应该可以了,毕竟你是用变频控制,而且启动是空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