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LAND测温仪问题

楼主(2006-12-02):
大家好,最近在装一个LAND测温仪,它是红外线测温仪器,主要用于测钢带的温度。为了省钱,没有用处理装置,直接将测量装置测到的4-20vdc的信号送到了PLC,结果大问题没有。
在HMI画面上,发现它显示的温度值,总是在温度保持正常值一段时间后,跳到一个不正常值,然后又回到正常值,而且这种情况呈周期性变化。请大家帮忙分析分析。
我想我这种做法是符合道理的。

楼主:
其实就是一个温度值,信号值的波动问题,请大家分析分析吧!

楼主:
大家看看啊!怎么没有了帮忙啊!

网友A:
是不是有干扰?加个隔离器试试?

网友B:
检测信号是不是有波动,加个隔离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