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PI的应用

楼主(2006-12-02):
请教,现在做一个项目,用西门子CPU312C只有一个MPI口,既要挂工控机,又要挂触摸屏,两者都支持MPI,问是否可以都挂在MPI上?

网友A:
mpi好像只可以挂西门子的东西

楼主:
我问过海泰克的技术人员了,他们讲他们的屏可以直接挂在西门子的MPI上.

网友B:
我想应该可以,不过我没试过.要用MPI网络接头一接二.有点类似DP网络接头.

网友C:
S300连接触摸屏需要用PC适配器(MPI/DP),工控机用CP5611接DP口走PROFIBUS网络就行了.

网友D:
只要你确认 工控机和屏都支持MPI ,就没问题

楼主:
详细说一下啊,CPU312C的MPI-PORT到工控机(CP5611),工控机出线再到海泰克触摸屏,海泰克屏和工控机单独接到MPI都是可行的,不知道现在的方案是否可行,另外海泰克屏是25针的.谢谢各位

网友E:
西门子的MPI网络接头都是一进一出两路的,连接起来后注意两端的终端电阻必须打开。

网友F:
都可以,只要别用重地址就行。

网友G:
都可以,只要别用重地址就行
用网络总线连接器,带编程口, 6ES7972-0BB12-0XA0

网友H:
工控机要插CP卡,用支持SIEMENS PLC的触摸屏就可

楼主:
谢谢各位!现在还有一个问题不明白,组网的时候,是像PROFIBUS那样PLC-PC-OP呢,还是PLC-PC,PLC-OP呢?

网友I:
【经营产品】
1.美国A-B:  SLC500系列PLC、软启动器、变频器等系列产品;
2.法国施耐德: Modicon(莫迪康)140系列PLC;
3.德国西门子: S7-300、S7-400系列PLC;
4.日本欧姆龙:MY、LY系列继电器、E2A接近开关、电源等
以上价格绝对优惠。
上海翔能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廖斌    13122113668
电话:021-61427364
QQ:616589693     E-mail:ab1950@163.com   http://www.partsos.com
祝您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网友C:
方案1:
PLC(MPI)<--->PC ADAPTER(232/458)<-->HMI
PLC(DP)<--->CP5611
方案2:(触摸屏是西门子的)
PLC(MPI/DP)<----->HMI<--->CP5611

网友J:
是可以的,我今年在西安就看见一个兄弟这么搞得,但是需要一个类似三通的东西就可以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各位!

网友K:
楼上的,能不能教教我
我是只要挂工控机,但是调试的时候得连着电脑,所以调试的时候特麻烦,老是得换来换去的
具体怎么做啊?

楼主:
PLC的MPI或DP口用一个带编程口的连接器就可以了.

网友L:
应该可以的

网友J:
那你用PROFBUS,遮掩就不要换线了,或者使用以太网,那就非常方便

网友M:
想知道楼主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像PROFIBUS连接就可以,只不过走的协议不一样

网友N:
可以挂的啊!组MPI网

楼主:
现在又遇到问题了,没想到通上以后,只能传输少量数据,当数据量比较大的时候,比如说配方传送的时候,plc只能接收到一部分数据(原因是触摸屏通讯干扰导致,当把屏屏蔽掉问题就解决了,郁闷啊!!),工控机用的是WINCC,哪位可以帮助解决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