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 三线制和四线制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6-12-02):
pt-100 三线制和四线制有什么区别?功能和接线上

楼主:
还有二线制的说法吗?

网友A:
PT100工作时,一般不用二线制,用三线制可消除线电阻引入的误差.而四线制一般在检定一支热电阻是否合格时才用到。

网友B:
二线制:在热电阻的两端各连接一根导线来引出电阻信号的方式叫二线制:这种引线方法很简单,但由于连接导线必然存在引线电阻r,r大小与导线的材质和长度的因素有关,因此这种引线方式只适用于测量精度较低的场合

三线制:在热电阻的根部的一端连接一根引线,另一端连接两根引线的方式称为三线制,这种方式通常与电桥配套使用,可以较好的消除引线电阻的影响,是工业过程控制中的最常用的引线电阻。

四线制:在热电阻的根部两端各连接两根导线的方式称为四线制,其中两根引线为热电阻提供恒定电流I,把R转换成电压信号U,再通过另两根引线把U引至二次仪表。可见这种引线方式可完全消除引线的电阻影响,主要用于高精度的温度检测。

四线制和三线制的二次仪表有一定的区别哦

恒安特仪表公司
张洋
QQ:337829913
zhangyangxq@163.com
手机:13964004656

楼主:
要感谢石林才先生,是他发给我的

楼主:
感谢诸位,已基本明白,继续请教:一个PT-100已经以三线制接在一个数显调节仪上(但没有任何的输出的接口)了,如何再将温度值送入到电脑中?

网友C:
呵呵,楼上
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是送到电脑?是个什么设备,
DCS的上位机吗?

网友D:
三线接法取的是电阻信号,四线接法是取电压信号.没输出口要接到上位机,还是换表吧

网友E:
,调节仪没有输出的话,电脑就可以取代数显仪和调节器,直接把三线接到热电阻模块上,利用计算机回路调节就可以了。非要保留调节仪的话,就只有选用双头热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