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IFIX与S7-200组态的问题

楼主(2006-12-02):
求救各位大虾,谁知道怎么组态IFIX与S7-200

网友A:
S7 200 PPI:第三方 OPC Server 驱动,供货商 softwaretoolbox,支持S7-212,S7-214,S7-215,S7-216或以上。支持 Single Master MultiDrop RS485方式.
S7 200系列PLC支持自由方式协议通讯,即可在PLC端通过软件编程定义一个通讯程序并使用标准协议,如Modbus,然后再iFIX端使用相应的驱动程序。

网友B(2007-01-29):
谢谢你,我自己也试了一种方法,IFIX配OPC驱动,再用SIEMENS的PC ACCESS,这样也能顺利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