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工作中犯过的错误 请注意

楼主(2006-12-02):
1.刚刚参加工作的几天时候,我拿着皮老虎去吹开关柜,吹着吹着,只听“彭”的一声,皮老虎前面的铁嘴将电线短路了,嘴子烧焦了,100安 的开关烧坏。
2.测试更换下的4千瓦的电机,摇表测正常,直接接线到40安 断路器上,送电“彭”一声开关烧焦了,食指受伤一月恢复,现在改用按钮接触器了。
3.待续

网友A:
越是电工越要小心

楼主:
3.将1.1kw的电机接到0.75kw的变频器上,常转,用了一年多,偶尔启动的时候oc。更换0.75kw电机正常了

楼主:
4.AC220v电磁线圈坏了,没有仔细看换上一个dc24v了,用了30分钟, 发热烧变形了。

楼主:
5.夜班,更换接触器将线圈的另外一端接到辅助触点上了,找不到原因用东西塞住用了一夜,第二天才发现。

楼主:
6.夜班一台0.75kw的电机3*1.5mm线接地,用了3*6mm线更换完后送电,接线盒子内冒火,线太粗毛刺相连。去了一半重新接上ok

网友B:
7.修一日光灯,站在一木桌上用电笔试镇流器与灯座均无电到,下到地上,再试开关处有电送出,判断中间线断!查了半天没找到断处!后拿来万用表测,镇流器有电到,再用电笔测,不亮!晕,木桌绝缘不错!!!后查镇流器断了!

网友C:
还好
没什么大事
www.2dw.cn

网友D:
准备换磁力启动器,拿过万用表没看档就量有没有电,只听“砰”一声,表笔和手全黑了。

网友E:
     是人都有粗心大意、犯浑的时候!

网友F:
注意安全,生命只有一次.

楼主:
8.一台4千瓦的电机过载跳闸,同事没有做任何检查,用手送电,结果,开关爆了,手和脸全黑了,到医院检查无大碍

网友G:
没被电工就不叫电工.每人都把自己故事写出来,也是挻有趣的.

网友H:
  听一车工讲空开上冒火星,过去一看,什么也没动就炸开了
住院一月,脸上都脱皮了.倒霉

网友I:
都是经验之谈,学习了!讲讲我的!
天车上修车间顶灯,见一电线被绝缘胶布包裹!没细查看,检查顶灯!被电,当时那个后怕呀,掉下来就"废"了

网友J:
我在一次接单向电时,就是安插座,工厂里的.这只插座,以前接的坏了,是从主线上引的.我没太在意,当打开还没那掉线时,钳子刚接到线头时,发生巨响,原来插座就放炮,金属片没了,全部气化,留在两电极之间,我用钳子刚好短路.原来绝缘物在一定的条件下也要导电!

网友K:
是啊是啊,以后要注意了,谢谢大哥们的指点,,

网友L:
电工不能大意呀.这样的我也犯过呀

网友M:
尽量避免带电操作,命是你的啊

网友N:
维修电工是随着时间越做越怕的,看多了,听多了,遇到多了就会怕了,不过怕是好事,怕了才会更小心啊,呵呵

网友O:
我给公司宣传栏换灯管,三个一拖二的镇流器,有两个灯不亮,一摸宣传栏的金属外壳,很爽,麻麻的感觉,用电笔一测,220,一检查,一个灯的端子老化了,接触了外壳.狂晕.

网友P:
我尽量不带电作业

网友Q:
说是不带电,但是有时也是忘了断电才被电的
我就被这种情况电了两次了

网友R:
做电工这一行还是小心的好!

网友S:
我作为从事本行三十多年,一个宗旨,按规章办事.

网友T:
对啊,一定要注意高压,还是有高空作业,我们的工作中开和关.可以向那些大电网公司那种管理学习学习

网友U:
晚上急着下班,一段照明电路跳电,没有检查就送开关,推上去那会灯没亮,眼前亮了开关放炮了,现在想想后怕!

网友U:
一次刚来一个小兄弟,看我把照明线直接插入插座,他拿起身边的三相电机线也直接插入插座,但他手碰到其中一相,他说怎么被电了一下。

网友U:
一次接一照明灯让别人把开关关了,他说关好了,我开始接线,我摸着线,感觉麻麻的,我在想今天是单股线怎么有戳手的感觉,过会明白,那位大哥关错了!后怕,在高处!

网友V:
做电工啊,什么都得小心。

网友W:
电工在修吊车应该注意,吊车上的温度高,停电,验电时把手擦干净,不然小心被电.呵呵

网友X:
同行们,做电工这行一定要胆大心细,决不能蛮干。生命真可贵。

网友Y:
万用表不换档就测,我也犯过,还好当时没事,等发现时吓出一身冷汗!
以后要小心呀1

网友Z:
初中的时候坐在床上修一插座,有舒麻感,开始以为是错觉,后发现插座另一端插在电源上.

网友AA:
     前一段时间因设备增容,空开从200A换到400A,换好后检查两遍没有遗留。随后送电,“嘭”的一声巨响顶跳高压柱上油开关。随后开柜检查,发现有一扳手卡在空开进线处铜排后......晕!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呀,嘿嘿

网友AB:
有一次太过粗心,一台台安变频器,用的是三相200伏电源的,我接了三相380伏的电源,一通电就烧了,当时主管刚好过来,好在他说现在又出钱给你买经验了.哈哈!

网友AB:
还有一次,一台星三角起动的11KW电机停机了,我过去看,按按钮没有反应,我把热继电器复位了一下,再按按钮,随着一团火光,三个接触器全接费了,电箱门没有关好,人的眼睛也被晕了

网友AC:
唉,现在想想自己的经历,早该挂好多次了。咱真要是出了事,苦的可是自己呀。

网友AD:
尽量不带电作业

网友AE:
哈!此等事是个电工就会有.哎....干电工的年头越久,胆就越小.我现在每次合闸都胆儿突的.....叫经历过的和听过的事故吓的,生怕哪下不对就冒出一个火球......&_&

网友AF:
别怕,同志们,再接再厉。

网友AG:
业余      电工
一日更换电机接触器     控制回路接好  负载回路接好
送电       一道光闪过眼前       中间继电器烧糊了      查明中间继电器控制接触器的长开点一端是220的相线   一端是380的一个点   此电齐怪通过长开点进入主电路板内部电路把板烧坏 狂汗

网友AH:
呵呵,工作中安全第一哟

网友AI:
刚搞电时,调试一机台,用一电源,调试完成后,拆线,拿着累丝到,去拆,只听见碰的一声,半个手臂麻了,一看原来,电源忘了断电,幸好,没有电死,感谢上参

网友AJ:
尽量避免带电作业,安全第一!!!

网友AK:
  尽量避免带电作业,安全第一!!!小命只有一条.

网友AL:
看似简单的事情做起来很难,好文章

网友AM:
谢谢各位的经验,我也是电工,出过的事情太多了,不过庆幸还活着.这就是是幸福.也是幸运.大家都要小心.

网友AN:
哈哈,这些事仿佛就在昨日。

网友AO:
记得有一年冬天,单位主装置设备检修用行车坏了,该行车在主化工装置平台3层,距离地面不到30米,距离2层设备6米左右。经过目视检查发现是由于风吹雨林滑线轮生锈,造成行车大车行走后主电源线拽断,行车随行控制箱被拖拉移位,主电源线部分断裂,行车停在半路了。因为公司是大国营,比较正规,所以我在开了停电票后与一同事达到现场,同事监护,我维修。因为开了票,行车电源在配电室端已经按照规定切断又有监护人,所以也没在现场空开上挂警示牌。该停车处正好在一伸出的横梁边上,于是我顺梯子爬上后骑在200毫米宽的横梁上检修,因当时是大检修期间,安全监管比较严格,按要求系好安全带后发现现场人多,比较混乱,我下意识的首先将主电源线还没有断的线剪断后与其他几根缠绕在了一起。工作中需要几样工具,于是下面监护的同事在提醒了我一下后就去工具室了。同室刚走不一会,我就听见一声巨响,在我耳朵后面射来一道光,当时就要过春节了,我的第一反映是有人在放鞭炮,而后闻到了头发烧焦的味道,顺手一摸,才发现耳朵后面的头发被烧掉一片......我明白了后在上面大骂,不一会在下面探出个脑袋冷漠的看了一眼就不见了。后来公司开了现场会,才知道有位领导为了赶进度,不经审查就开了个送电白条!!竟然值班电工同样也不审查就送电了。后来这件事市劳动局来电话询问当事人是否可以把此事写入事故案例,当时我极力拒绝了,不然现在大家学习安全法规时可能就见到我了,呵呵。

网友AP:
关注,我也讲一下我工作失误,昨天接plc没有查清线路就接线。结果遭成plc点源烧坏,教训啊!·
口号:工作认真、仔细。马虎不得。

网友AQ:
一次和另一个同事测试自己插的面包板,板子有几个信号连在PLC上,PLC和运动控制器共用24V电源。我那同事第二天就要去接分别一年从德国学习回来的老婆,心不在焉,一不小心,面包板24V正负碰了一下,灯全灭了。接着检查发现,价值2万多块的运动控制器报销了,进口产品,修都没有地方修。教训深刻!

网友AR:
是啊!我收益非浅啊!谢谢啊!对于我刚干有很大的价值啊

网友AS:
我说说吧,配电房内有一个铜排上螺丝松掉了,由于电流大,螺丝已经发红了,发现后,马上通知生产要停电。30分钟后拉掉10KV高压电,并且把低压的配电闸也拉了,但是没有拉补偿柜的刀闸。由于领导崔着,要尽快,我同事马上就拿板手去松螺丝,只见他啊的一声把扳手扔老远,后来检查,发现补偿电容的一个接触器粘死,电容没有放电,晕啊,后来我每次断配电箱的电后,都会弄个线放一下电。这种应该碰倒的不多把。

网友AT:
安全第一. 顶一下

网友AU:
任何情况下,安全第一

网友AM(2007-03-13):
注意安全哪,朋友们,我们都一样是电工呀!!都有很多错误发生在身边。

网友AV:
   是啊,前车之鉴,教训深刻啊,时刻注意,安全第一,按章作业,是我们每一个工控人的基本要求!!

网友AW:
电工朋友们我们的生命是父母妻儿的不是工厂老板的如果出事它们没有同情你的反说是你不好。电气帽烟着火一定要注意断下一级开关否则就有危险送开关要用]左手为什到开关柜前看一下

网友AX:
用万用表电阻档测电压,,咣的一声表烧了,人吓坏了~~~

网友AY:
无论怎样,自己在干活的时候还是要仔细的验一下有没有电.

网友AZ:
搞维修这一行呀,不细心一定要倒大霉哟。

楼主:
谢谢各位学到不少!!

网友BA:
一次去伙房修电,同事拆的线,我没在意,急者下班,胡乱接上了,送上电,灯泡全炸了,220伏的接成380的了,事后二人被主任罚了50大元,哈哈,别笑话啊。

网友BB:
新上岗的电工一定要跟老师父,千万要记住安全。

网友BC:
新的电控柜,用插入断路器的那种汇流排,锯断后没有全部压进汇流排得深槽中,工作几天后一声巨响,汇流排一半烧毁,一哥们看见了眼睛里白光闪了几天;柜体一片漆黑,用自喷漆蒙混过关。

网友BC:
工厂检修后,送车间电刀开关,结果看到金花四溅!
原来把扳手搭在两个母线中间忘记拿下来了,由技术员降为维修员,成了反面教材。

网友BD:
慢慢来,他急我不急.

网友BE(2017-05-21):
用24v直流电源测试,一送电,开关电源冒烟了,输入输出接错了。

网友BE(2017-12-23):
2017年12月 去广东博罗现场调试,公司发来西门子V20的4KW变频的制动单元,当时天气有点暗,我拿到制动单元停电接上线,一送电,制动单元暴了,主开关100A 漏电开关跳闸,检查发现 制动单元的单元 直流端子 左边负极,右边正极,惯性思维左正右负 接错了,换下变频器找个替换的,拿回来找人维修550元自己赔上

网友BF:
干电工潜在风险太多了,各位同行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网友BG(2018-02-20):
安全第一,小心为上。

网友BE(2018-10-21):
感谢大家的回复,感谢大家的关注,工作注意安全。

网友BH:
操作前切记安全第一,不懂的千万别自做聪明瞎碰,搞不好是要你命的。

网友BI:
我也来说个,今年的事情,刚到新单位不就,就发现他们一台ups进线有点细发热,于是和同事去更换,结果更换的时候身体碰到了柜门上的端子(夏天大家都懂的,短袖),结果被电了一下,这个还不重要,重要的是第二天,把换下来的线我没打算剪掉,就在下面装了一个空开,结果在固定空开的过程中,线居然跑出来了。还好没碰到柜子,不然火光四射,想想就后怕啊,如果发生了,估计工作也丢了。

网友BJ:
看一次,警惕心就加强一次

网友BK:
以前一台变频器跳闸了,直接切换到工频,只听75KW的电机彭的一声 ,厂长就在旁边,幸好没有烧坏电机,冒冷汗

网友BL(2019-02-27):
电工就是在刀尖上跳舞的艺术家,要万分小心啊。

网友BE(2019-11-18):
最近到售后这边了,遇到的问题少了,老电工了,祝愿大家工作顺利,安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