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
求救590问题!!急急!!!

楼主(2006-12-02):
我有一台590C/150A的,最近老是过流跳闸!烧可控硅!请各位高手指教!小弟在此先谢了!!!!!

网友A:
有示波器吗?有的话看看波形如何,估计是触发有问题.我这里有示波器等检测仪器,不知道你在哪里呢?我在佛山,如果距离近的话可以帮你.run144@163.com

网友B:
不要慌.说清楚一点.

网友C:
触发有问题!

网友D:
可能是外部的问题吧?

网友E:
一般在什么情况下跳闸?检查了电机吗?

网友F:
有快熔吗???
也烧断吗???
内部模块是多大的???
是多少安培???耐压多少伏????
若不是以上原因,那修电机吧!!!!!!
还有事联系我,15902912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