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200下载问题

楼主(2006-12-02):
把编译好的程序download到s7-200plc时,cpu型号是224 cn,报一个编译错误,具体是程序快不能下载,但是上传没问题,请教一下,这是怎么回事?请各位朋友帮忙。编程软件是step7win32 v4.0

网友A:
这样的问题 都回答800遍了 软件需要SP3 还要设置成中文的。

网友B:
无论如何还是要感谢international,我以前一直使用进口的,现在用国产的就碰到相同的问题,我都用了SP3了,还是不行,看来是没有设置成中文。
谢谢。
你说这些供应商给我们软件的时候也不说明如何使用,只顾着卖东西,真应该让他们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