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fx-50du-tk-c的编程线接线方法

楼主(2006-12-02):
各位大哥能否告之

网友A(2008-09-30):
急啊!我这有台坏了,要重做程序,现在三菱官方网上都找不到了!

网友B:
和930的不一样吗?

网友C:
呵呵;当然是不一样了;

这是老型的;

网友D(2010-11-02):
电缆不会做找我

50DU 电脑
1--------------1
2--------------2
3--------------3
4(5)----------7(8)
6--------------4
7--------------5
20------------6
其中4(5)表示4,5脚短接,7(8)表示7,8脚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