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耐磨热电偶

楼主(2006-12-02):
请问谁知道耐磨热电偶在1100度的水泥厂使用环境中的寿命是多长?

网友A:
至少可以用5-6天

楼主:
就这么几天?是耐磨的吗?

网友A:
更正一下,我们在烟室用的耐磨热偶大约能用15天

网友B:
TO:探索者007
     水泥旋窑的烟室位置的热电偶是水泥窑上温度最高的一个点,而且热电偶的寿命非常短,我们单位经过无数次的试验总结,现在产的热电偶5000吨的生产线上使用最短为一个月,降低了省损耗,避免了热电偶的频繁更换,减轻工作人员的工作量。
    TCNM高温抗震耐磨热电偶,采用国际IEC标准和机电部统一标准设计,是针对目前循环流化床锅炉、水泥旋窑等高温耐磨领域的温度测量的最佳专用产品。
    TCNM型高温抗震耐磨热电偶保护管采用了进口合金材料制造,主要成份由(Mn、Mo、Ti、Cr、SiC)。 该产品克服了由于工作运行环境恶劣、测点温度高、震动磨损严重等造成的温度测量困难,充分具备了耐高温、抗振动、抗磨损、灵敏度高、稳定性好、准确度高、不折断、不蠕变弯曲、寿命长等优点。

技术指标:
1. 测量范围:0-1200ºĊ
2. 响应时间:t≤90秒
3. 保护管洛氏硬度:HRC≥38
4. 耐冲击值:J/cm²≥30
5. 允许误差:
K分度 +2.5ºC或0.75%t
    S分度 +1.5ºC或0.25%t
6. 耐磨段最佳入炉长度 ≤350mm

欢迎来电咨询

恒安特仪表公司
张洋

楼主:
k分度的是什么价位?

网友C:
    针对水泥干法旋窑生产线有关三级筒、四级筒、五级筒锥体温度,分解炉中部、窑尾烟、窑头罩温度的测温特点,因普通耐磨热电偶因保护管材质问题,无法满足耐高温、耐冲刷的特种测温条件,导致热电偶使用寿命较短、条件经费加大、产品更换频繁、传输信号得不到保障、仪表长期处于警戒状态,同时给仪表维护增加了不少的工作量,这种现象是目前全国水泥行业所存在的普遍性问题。
    由于循环流化床锅炉、沸腾锅炉、造气炉运行环境恶劣,测点温度高、振动、磨损严重,造成温度测量困难,普通金属热电偶使用时易蠕变,寿命短、易烧弯、磨透,刚玉热电偶虽然耐磨,但不抗振动、冲击时易断裂,金属陶瓷热电偶在高温使用中易折断,抗磨损差、寿命短、易损坏;WR□M系列抗振耐磨热电偶弥补了上述缺陷,具有在高温使用中抗振、耐磨、耐腐蚀、不蠕变弯曲、稳定性好、准确度高、响应快、寿命长等优点,是循环流化床锅炉,沸腾锅炉,造气炉和化工,冶金等高温耐磨领域最理想的高科技产品。
随着循环流化床(CFB)锅炉在我国电力行业的普及,采用较理想的耐高温、耐腐蚀、耐磨热电偶监控炉膛温度是当务之急。循环流化床锅炉测温控制点主要有:
1、硫化床密相区(分布板处),温度范围0~1100℃,介质中含有煤粉煤块,并含有大量燃烧产生的H2S、SO2、NH3、CO2强腐蚀气体,流化状态的物料冲刷力很强。硫化床稀相区,温度范围0~1100℃,在硫化状态下的物料具有很强的冲刷力且含腐蚀气体。
2、旋风筒分离器的出入口及回料器,温度范围0~900℃,入口处约25~27m/s的高速气流,且含颗粒介质,具有极强的冲刷力。
3、硫化床冷渣器,温度范围0~800℃,且含颗料及CO、CO2、SO2、H2S等腐蚀气体。

    鉴于上述测量环境,我公司研制开发出新一代复合型耐高温、耐腐蚀、耐磨热电偶。该产品持久耐用,安全可靠,使用寿命长,激变性能好,热传导系数高、抗氧化、抗热震、耐高温、耐腐蚀、耐冲刷、不结瘤、不结渣、安装使用方便,可用于测温0~1300℃的特种测温场合,是我国现有的刚玉、高铝、石墨、氧化物碳化硅等材质的热电偶保护管所无法替代的产品。是目前循环流化床锅炉首选的测温传感器。

产品特性
专业设计,专业开发的温度测量仪表,
1. 精度高、使用寿命长,
2. 激变性能好、热传导系数高,
3. 抗氧化、耐腐蚀,
4. 抗热震、耐高温,
5. 不结瘤、不结渣,
6. 4~8毫米管壁厚度,
7. 快速反应功能,较强的稳定性,
8. 任意可供选择的保护管长度,
9. 不需预热即可使用,
10. 适合于各个用户的多种安装方式,
11. 可选的就地显示,
12. 可选的内置变送器功能,
13. 长距离传送过程中的抗干扰能力,
14. 使用环境温度范围宽,工作稳定可靠。

万沃仪表(上海)有限公司
我司有多年的温度仪表生产史
周海波   13909817485
QQ:289939636
E-mail:wanwo_office@126.com

网友A:
TO探索者007:一根耐磨的热偶大约需要500多元。

网友D:
虽不同行业,也关注此事

网友E:
说不定哪天会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