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补偿超前求助

楼主(2006-12-02):
我安装了个电容补偿装置,六个六千乏的电容器,但投后显示有时是负数,系统内有一定的电阻设备,比例大致感性`阻性1。5:1。0。请问个位高手成复数是何原因,有何影响,怎样解决。太感谢了

网友A:
功率因数有超前,有滞后,只要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是正常的,例如在+\-0.9的范围一般可以接受,当然能达到1的水平肯定是最好的,不知道你的功率因数是多少,还有你的控制器功能怎么样,什么样的负载,我是专门做电容补偿柜的,用在很多钢铁厂(很多大功率直流装置负载),效果不错(+\-0.95),客户也比较满意,因为每个月能拿到电力局的奖励(金额从几千到几万不等).有兴趣的话和我联系,希望能帮你解决.run144@163.com

网友B:
1、电力系统负载性质均为感性负载;
2、为了提高发、供电系统设备的利用率,必须进行无功补偿;
3、在各级配电系统控制中心均设有电容补偿柜;
4、由于系统功率因数随时间是不断变化,所以补偿容量要适时切换;
5、这样,小供电系统易出现过补偿现象,即显示有时是负数;
6、负数说明系统性质为容性,其危害是使电网电压上飘,严重时系统出现过压;

楼主:
我的系统是80的变压器,无功补偿省电能省多少,怎个比例啊,呈容性能解决吗,我的系统内另有将进一半的饿阻性装置啊,是否它有应县个到补偿啊,呈容性是否与阻性的负载有关啊。谢谢

网友C:
在我的工厂里面,将电容补偿柜投上之后,过大概十分钟之后,就会自动切断,不能长时间持续补偿,请问是什么问题,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B:
1、无功补偿可以使你的变压器多带负载,提高负载率,对你来说不省电;
2、你的系统有将进一半的饿阻性装置,所以需要的补偿容量不大;
3、功率因数为负数,首先看电容柜切换是否正常(若有时负,为正常);
4、若正常,就不必在意(经常观察,做好记录);
5、若不正常,请相关的电力部门解决处理!

网友B:
       TO  隋元
  “将电容补偿柜投上之后,过大概十分钟之后,就会自动切断,不能长时间持续补偿”

1、自动切断,不能长时间持续补偿,要看功率因数表指示读数是否正常,若功率因数低,还不能持续补偿,就有问题;
2、你要经常观察,做好记录,根据负载变化情况,仔细分析;
3、有问题要找有关供电部门解决!

网友D:
" 在我的工厂里面,将电容补偿柜投上之后,过大概十分钟之后,就会自动切断,不能长时间持续补偿"    如果是自动的无功补偿都会有无功补偿控制器吧,而且一般补偿电容都是根据负载分组自动的,轮流,循环的投入,无功补偿控制器一般还都可以调节灵敏度,延时时间等等。你说的问题我想要么负载停止,要么控制器有问题,或者没设定好。

网友E:
在许多场合,纯电容的补偿柜是投切不上去的.这一类情况需要测试一下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然后按测试的数据进行改造.我们经常会遇到许多用户反映的这一现象,通过我们的方案,许多用户得到了预期的效果.详情请至:http://www.bokee.net/companymodule/company_indexCompany.do?id=1453013

网友F:
电容控制器接错线会出现楼主说的现象,那样的超前显示只是假像。

网友B:
   “ 电容控制器接错线会出现楼主说的现象,那样的超前显示只是假像。”

    愈强说的上述情况有,所以要仔细观察分析!

网友G:
刘志斌:请问一个问题,我见过一公司推荐的节能设备,用在砖厂、空压机上,测得的数据说能节能20%左右。他们的小柜子是完全固定死的,但我推测,就是一种无功补偿,然后在指把电压降低了,不知我的说法对不对?谢谢你给为我解一下。

网友B:
砖厂、空压机

网友B:
砖厂、空压机如果离变压器远,工作时线损大,压降大,然后就地无功补偿,这样可以降低线路损耗,但不会是20%。

网友H:
请教,无功表什么时候会反转?

网友A:
老式的无功表可能会在过补偿的时候反转,但现在的无功表你就别指望了,呵呵,人家电力部门的人都不是吃白饭的

网友I:
请问,刘工,
提高功率因数,能不能提高电网电压,
我们这里进线电压很低,10KV,有时只有9.0啊,
我们的无功补也不够 一点,
把它提高一点,能不能增加一点电压
能提高多少%??????

网友B:
TO 要吃饭的电工
1、你可以通过电力部门,将变压器调压接头升高到3当;
2、提高功率因数,可以提高电网电压,提高供电质量;
3、如果你的电网电压低,是由于其他原因引起的,只靠提高功率因数提高电压可能有问题!

网友J:
我们公司的无功补偿柜经常出现电容接触器炸坏现象,想问一下这是不是跟系统产生斜波有关系?

网友G:
克斤秒十时十秒度毫微时第秒十九第时 下丢藕粉和 首都眼该许多广泛于素 岁古一

楼主:
真心的谢谢各位

楼主:
请问;刘工
电容自动补偿器启动时间,过压,通常设置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