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PLC维修

楼主(2006-12-02):
各位大虾,我有一台三菱FX1N-40MR-001 的电源板坏了,哪里有卖的?要多少钱钱?

网友A:
自己买一个24V和5V多路开关电源放上不就可以了?

网友B:
修好开关电源不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侠,问题是我连电源板都没有,是一个朋友叫我帮他搞 !求教各位帮帮忙

网友C:
找代理商,问问.

网友B:
我有一台LG的PLC,坏了,电源板是好的,相信对你有用。QQ3094997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