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flex70控制的一个故障

楼主(2006-12-02):
RSNetWorx for DeviceNet设置powerflex70的参数,在70的面板上出现了报警:spd ref 冲突,即速度基准值冲突。用的是速度基准值A,选的是DPI 5。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错误???怎么改呢?向各位大牛请教!!!

网友A:
这是信号源故障,查看一下90、93号代码,如果你采用DPI通讯的话就要设置一下5,还有如何选定速度源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