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icro 系列有没有步进指令?

楼主(2006-12-02):
请教各位schneider高手:
Micro 系列有没有步进指令?
根据外部条件顺序执行下一个流程或跳转到另一个流程,在不同的流程内可以无限使用双线圈?
谢谢!!!

网友A(2008-07-16):
有,pl7软件里,在你建立新项目的时候,选完cpu后,下面会有一个选项 yes or no,选yes就可以使用grafcet语言,也就是步进指令。

楼主:
谢谢 SE_AUT先生

好久不来了。

我找到grafcet languge的手册了,纯英文的,最终总算看明白了。

实验了下,没有三菱的sfc好用。

时间限制,还是使用的梯形图语言。

再次谢谢

网友A:
hehe 是啊,都这么长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