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井综放面窄煤柱沿空掘巷锚杆支护技术研究

楼主(2006-12-02):
1 试验巷道概况

  姚桥煤矿7003工作面上部边界为-650m总回风巷,下部边界为7005材料巷,左、右部边 界分别为东八皮带下山与中央轨道下山,工作面标高-640~-750m,工作面走向长度平均 为15855m,倾斜长平均为160m。7003工作面所采7#煤为中硬,煤层总厚度平均为57m , 其中夹矸厚度为11m,7#煤之上有一层0~06m厚的泥岩伪顶,直接顶为14~35m厚 的砂质泥岩,老顶为2~66m厚的细砂岩,直接底为0~095m厚的泥岩,老底为33~5 4m厚的砂质 泥岩,煤层倾角9~11°,平均约为10°,工作面采煤方法为综放一次采全高。
  7003机巷位于-680m水平以下,沿7005工作面采空区边缘留3~5m小煤柱跟底板掘进,巷道断 面形状为矩形,净高27m,净宽46m,采用锚杆配合锚索支护。
  2 锚杆支护参数初步设计

  巷道锚杆杆体为20×1800mm左旋无纵筋高强度螺纹钢,顶板采用6根螺纹钢锚杆配合菱形 金属网、44 m长W型钢带梁支护。顶部锚杆间距为800mm,排距为800mm,为防止切顶发生 ,两肩窝锚杆外斜20°至两帮上方,即与水平夹角70°方向布置。
  两帮各4根螺纹钢锚杆配合菱形金属网、焊接钢筋(16#)梯子梁支护,为了减少巷道底臌 及 防止巷道切顶,帮角部锚杆均斜一角度,与水平夹角为15°。帮锚杆间距为700mm,排距为8 00mm。图1为7003机巷锚杆布置剖面图。
  锚杆每孔用2支树脂药卷,1支型号为K2360型,浅部为1支Z2360型中速树脂药卷。顶及两帮 铺网规格为900mm宽的菱形网,搭茬100mm,用16#铁丝扣联网。
  图1〓7003机巷锚杆(索)布置剖面图图2〓7003机巷锚杆(索)布置俯视图巷道中间采用6m 小锚索进行加强支护,要求锚索锚入老顶砂岩不少于10m ,锚索设计 长度为6m,排距为2400mm,沿巷道走向按“1-2-1” 方式布置,7003机巷锚杆布置俯视图如 图2所示。每根锚索配1支速凝的K2360型树脂药卷(深部)和1支缓凝的Z2360型树脂药卷( 浅部)。

  3 巷道支护效果监测与分析研究
  31 监测内容
  (1) 观测巷道表面收敛。通过对掘进及回采期间试验巷道表面位移的现场实测、分析 ,判断围岩的运动是否影响巷道的正常使用。
  (2) 围岩深部位移。通过对安装在巷道深部围岩基点的位移连续观测,分析深部围岩 的运动情况,判断围岩塑性区范围及围岩稳定状况。
  (3) 顶、帮锚杆受力。通过对测力锚杆的日常监测,求出锚杆的应力及轴向力,同时还借 助锚杆测力计(锚杆液压枕)监测端部锚固锚杆托锚力大小以及借助锚杆拉力计进行拉拔力 试验。
  (4)顶板锚固区内、外离层值。通过对安设在巷道顶板内的离层指示仪的日常监测,分析 试验巷道顶板深部围岩运动,判断锚固区内、外围岩离层情况及锚杆支护参数的合理性。
32 巷道矿压显现规律

  通过对7003机巷掘进及回采期间长达9个多月的巷道表面位移、围岩深部基点位移、顶板离 层、锚杆受力等跟踪观测,对所收集的实测数据进行统计、科学分析及综合研究,获得以下 结果。
321 掘进期间

  (1) 掘进期间试验巷道表面变形情况如表1所示,巷道两帮移近量最大值为377mm,其中上 、下帮移近量分别为178mm和 199mm,沿空侧煤帮移近量大于另一帮移近量,巷道两帮最大 移近速度为787 mm/d;顶底最大移近量为694mm,其中顶板最大下沉量为147mm,最大 底臌量为582mm,顶板下沉最大速度为26 mm/d,底臌最大速度为85mm/d,底臌最大速 度为顶板下沉最大速度的3 19倍,由此可以看出,控制7003机巷两帮(尤其是下帮)位移 及底臌是控制整个巷道围岩强烈变化的关键。
  (2) 巷道围岩运动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围岩运动剧烈期,在此 期间,围岩 移近明显,锚杆承受载荷增加迅速,期限为自巷道掘出到4~5d后,即远离迎头约40m;第二 阶段为围岩运动平缓期,在此期间,围岩运动相对平缓,移近速度逐渐减小,锚杆受力逐步 稳定,期限为第一阶段末到巷道掘出30~32d,即远离迎头约230m;第三阶段为围岩运动稳 定期,当测站断面距迎头约230m以远,巷道表面及深部围岩运动均基本稳定。

  (3) 巷道两帮10m至20m间围岩位移相差较大,上、下帮最大位移差值分别为39mm和70 mm,10m范围以外围岩(煤体)整体向巷道内移动,与深部围岩发生分离,说明锚杆支护间 距偏大,锚固力偏低,锚固长度不够;深部围岩20m与30m间围岩产生分离,最大差值达 90mm,这就使锚固范围内煤体出现整体外移,这说明锚杆长度偏小。顶板深部20~32m 间围岩运动 分离,最大位移差值为7mm,即锚固范围以外围岩发生小离层,这说明锚索承载不及时,安 装时锁紧力偏小,同时说明顶锚杆长度偏短。
  (4) 巷道周边煤体向巷道方向移动范围为4~5m,在5m范围以外围岩,出现背离巷道移动 ,最大位移量为6mm,一般为1~4mm。距巷道表面3~50m范围的煤体破坏程度依次减小, 中间没有大的突变。
  (5) 测试表明,7003机巷两帮围岩松动范围大,达225m。
  (6) 掘进期间,巷道顶板最大离层值为25mm,其中锚固区内离层值为17mm,锚固区外 离层值为8mm。锚杆锚固区内离层值较大说明:①锚索预紧力偏小,锚固力不够;②端头锚 固不能有效控制试验巷道顶板;③锚杆长度偏小及支护间距偏大。
  (7) 端头锚固锚杆,沿锚杆长度方向轴力变化呈现大致水平分布规律,锚固端载荷相对较 小,如图3所示。
图3 掘进期间下帮测力锚杆轴力变化曲线
  (8) 下帮锚杆测力计安装1d后,压力表最大读数值达到205MPa,15d后压力表最大读 数超过25MPa,这说明锚杆承载及时,有利于控制围岩变形,但同时也说明端头锚固时锚杆 的托盘受力较大,这极易引起孔口破裂、煤层被压酥而破坏,产生卸载,使锚杆的支护阻力 降低,因而失去或减小锚杆对煤帮的控制能力。
  (9) 掘进期间,下帮锚杆的总体载荷最大,上帮锚杆次之,顶板锚杆最小。上、下帮及顶 板测力锚杆的最大轴向力分别为96kN、986kN和675kN,两帮锚杆最大轴向力已超过锚杆 的屈服强度(94kN),但均未达到锚杆的极限载荷(140kN),仍能提供较大承载力。
  (10) 随机抽查表明,帮、顶锚杆锚固力合格率未达到设计要求,应加强施工质量。
  322 回采期间

  (1) 表2为回采期间试验巷道表面变形情况,两帮移近量最大值为668mm,其中上、下帮移 近量分别为325mm和 343mm。两帮最大移近速度为1254 mm/d;顶板最大下沉量为162 mm,最大下沉速度为40 mm/d。巷道的底臌量较大,一般为600~800mm。
  (2) 回采期间,围岩运动同样也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即超前影响微弱期、超前影响加剧期 和超前影响峰值期,它们与工作面的距离范围分别为100~50m、50~27m以及小于27m。超前 影 响微弱期,围岩由静压稳定期转入回采影响期,移近速度慢慢增加,两帮移近速度很小,一 般为1~10 mm/d,顶板下沉速度为1~2mm/d,锚杆受力亦有所增加;超 前影响加剧期, 巷道围岩移近速度逐渐加快,下帮(靠煤柱侧)移近较上帮快,上帮移近速度为10~25mm/d,下帮移近速度为15~35 mm/d。超前影响峰值期,受峰值压力影响,深部围岩位移 急 剧增大,下帮围岩移近速度达到最大值,下帮锚杆轴力达到最大值1074kN,上帮锚杆轴力 达到最大值1175kN,锚杆发生屈服延伸,当距工作面小于17m时,测力锚杆的轴力开始急 剧减小,直到遭受破坏。

  (3) 回采期间,上帮深部20~30m间围岩运动相差较大,最大值为92 mm,即锚固范 围内围岩整体外移,与更深部围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