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德变频器求救!!!

楼主(2006-12-02):
   江门蒙德变频器用在注塑机上,在0--10V的电压信号下,变频器空载输出电压平衡,在380V左右,可是在带电机的情况下,电机转速很慢很慢,输出电压只有200V左右,频率显示正常50HZ,变频器型号:IMS--P4011A,不知道是何原因?

楼主:
  没有人知道这样的情况吗?现在连这样的说明书也一下找不到,不知道在那里能下载这种说明书?

网友A:
你看的是不是输出频率啊.主回路接触器吸了没,没缺项啊,互感器有没问题啊!!,多不是的话,就只有找到说明书了才行啊!!

网友B:
同意楼上的!可能你看的是输入而不是输出!
输入380V 输出200V左右@那输出应20HZ左右!

网友C(2007-06-16):
注塑机节电器,拐点设的高的话会不会对电机有影响?{拐点频率在40左右。而且用了三个拐点。

网友D(2009-07-05):
兄弟们 有谁知道蒙德P4030空载运行就出现ER-1是啥故障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兄弟们 有谁知道蒙德P4030空载运行就出现ER-1是啥故障

IPM故障

网友E:
楼主的问题查查编码器。

网友F(2009-09-06):
    他的机子上没有用到编码器的吧。二楼说得很有可能

网友G(2011-07-16):
我的一台蒙德IMS-P4180A没有说明书,谁有,想买。13542598478.

网友H(2011-12-30):
报警ER1:为CPU内存故障,如没有其他问题,把CPU换掉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