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电容补偿接近“1”真的最好吗?

楼主(2006-12-02):
供电部门为了减少电网的无功在用户的功率因数低于90%的时候就开始罚钱,而且好像是按比例的惩罚,越低罚越多,在用户功率因数高的时候会相应给与补偿,但这种补偿不会很高。我想知道的是,对于我们用户来说,要把这个功率因数控制在多少才最经济合理,当然不能低于90%,但一定要接近1吗?还有,提高功率因数后,在相同负载,相同时间下,用电量会不会有什么变化?有没有人做过测试,请教老师傅!

网友A:
功率因素不能等于1.接近当然好.但是等于一,意味着视在功率等于有功功率.那么电网无余量,容易协震,电网易崩溃.

网友B:
一般来说都是用自动补偿的,接近于1,提高功率因数可以降低补前线路上的电流

网友C:
在相同负载,相同时间下,功率因素当然能接近1最好,但事实上能做得到吗?当接近1的时候线路电流最小,减少线损,

网友C:
那位zhengzheng 朋友.你说; 功率因素不能等于1,等于一,电网无余量,容易协震,电网易崩溃.请你举例说明.如不能说明,请你想好了再发表也不迟.

网友D:
至少对变频器不好。

网友A:
这个道理很简单,就是功率因素等于一,视在功率等于有功功率.既电网所供的电全部用掉,这时如果电网有很大的负载切入,既扰动.如电网短路,且在因有的时间内,保护器不能切断扰动.此时电网因无余量,电网电压迅速下降,短时间电网既崩溃.
功率因素接近于1,是为了用电设备的利用率和效率得到提高,减少无功损耗.但是真的等于一时,问题就来了.既容抗等于感抗.协振产生.电网此时只要捎有扰动,扰动频率等于谐振频率时,正反馈产生,电网中的保护如果来不及切掉负载和扰动源,多米勒骨牌效应,就是电网崩溃.
纽约的大停电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电网的功率因素高,但不能等于1.就是等于一时的一瞬间,电网的周波控制器或负荷控制,就应切掉不重要的负载.

网友E:
楼上,说的好!!!
狂顶!!!!!!!!

网友F:
关于“电容补偿接近“1”真的最好吗?”
1、电力系统负载大多为感性负载,功率因数低,供电电流大,电力设备的负载率降低,不能发挥其最大作用,造成设备容量浪费;
2、用并联电容器可提高功率因数,降低供电电流,电力设备在同等条件下,可多带负载,发挥其设备容量的最大作用,即所谓提高电力设备的利用率;
3、这是因为感性负载所需要的无功功率由电容器提供的无功功率给以补偿,减轻了电源的负担,电源只提供有功功率,这样电源就可多带其他负载;
4、这种将功率因数补偿到“1”的做法没有错,没有问题;
5、电力系统的功率因数是随负载时时变化的,电容补偿容量大小是即时自动调整切换的;
6、当电力系统运行出现短路故障时,强大的短路感性电流如果也由电容器柜迅速切换全部投入补偿,即短路并联谐振电流非常大,会造成系统有关设备的巨大损毁;
7、自动调整切换的电容补偿系统,如果在短路故障时保证功率因数是1,那损毁就非常大,所以要通过限流防止这种情况发生;
8、正常运行状态下,功率因数补偿到1是好的;故障情况下是不允许的;

网友G:
我这里有个车间.变压器50的.自动补偿.因数经常到一的,.正常运转好几年了呵..

网友G:
呵呵.学习了.刘老师./...

网友H:
精华,多讲讲

网友I:
正常下,功率因数在0.9以上。但超过1时定为过补,也会挨罚。目前我国还没有达到功率因数到1的水平。
(表没有问题吧?)
提高功率因数后,在相同的负载,相同的时间下,无功减小,损耗下降。

网友G:
下面引用由liyan965018在 2006-12-3 12:35:00 发表的内容:
正常下,功率因数在0.9以上。但超过1时定为过补,也会挨罚。目前我国还没有达到功率因数到1的水平。
(…
--------------------------------------------------------------------------------------------

网友J:
0.9以上,不要达到1

网友K:
就目前技术因数到一的时间非常短暂,因为负载是不断的变化的,如果技术允许达到1对网线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L:
要是接近1那就是最好的啦,我公司的电费就每个月都有奖厉啊?就是没有我的份啊???

网友M:
张见识
好东西
原先只是知道功率因数越接近一越好
现在才明白世界不是完美的
看来还是实践出真知

网友N:
正常下,功率因数在0.9以上很不错了 再提估计成本也高

楼主:
谢谢,大家说的很多,其实我也知道提高功率因数是好事,但是我主要想知道的是,相同时间,负载下,比如90%和97%不同功率因数下,电能表用电量会有什么变化,哪个更多?

网友O:
   建议控制在0.95左右最好.因为0.9以下要罚款,而超过0.95的奖励也不会因功率因数的增加而增加.如果接近1的话,若负载有大的波动,就有可能产生无功倒送.而无功表是正反都计数的,这反而早成了功率因数的下降.

网友P:
功率因数自动补偿一般设定在0.95,COSΦ=1的补偿量较大,不容易做到,运行没问题.功率因数高低不影响电能表的计量.
楼上说的倒送无功,新式无功表不转,老式无功表倒转,倒转的结果是无功计量少了.

网友Q:
   我们厂有20多台11KW引风机在楼顶,我想问问就地补偿可不可以降低线路里的电流呢????

网友O:
   to:lcx_jia倒转的结果不是无功计量少了,无功电表对正向或反向的无功电量都是累积计量的.请查阅第544期的电世界杂志.

网友P:
请注意我说的是老式无功表.

网友R:
各位老师好,人家问的是:功率因数高时,能不能省电费?????????????????(意思是说:有功表会不会转的慢一点,还是???)功率因数高,无功表是慢一点对吧,
有功的就不知道,

 "流水不污: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12-4 19:39:00
       to:lcx_jia倒转的结果不是无功计量少了,无功电表对正向或反向的无功电量都是累积计量的.请查阅第544期的电世界杂志. "

"无功电表对正向或反向的无功电量都是累积计量的"
这个就不清楚了,请问?????

网友P:
我已经说过一次,功率因数的高低,不影响电能表的计量.

网友S:
楼上说的很对
在理论上电镀表是不转
但实际上是有干扰的
我厂就有一次再没电流的时候把电容全投上,电镀表有一点点的转动
后来我们查线路没问题

网友T:
我公司的功率因数在1和1以上 经常因电厂失压造成所有电机自动停止工作

网友U:
没有人会把功率因素调到1的,0.97-0.98左右是最好的,调到1的话,很容易造成电压波动

网友V:
还是0.95--0.97为好,补那么多没用

网友W:
一直以为补到1最好!今天才知道原来......!楼上的都辛苦啦!!!!!

网友X:
我觉得zhengzheng说的对,只是我们身边的电网都是环网,相互补充,我们感觉不到.而我们计算的都是平均功率因数.

网友F:
大家讨论以下luozheng的“理论”,

1、“视在功率等于有功功率.既电网所供的电全部用掉”
2、“电网因无余量,电网电压迅速下降,短时间电网既崩溃.”
3、“真的等于一时,问题就来了.既容抗等于感抗.协振产生.”
4、“捎有扰动,扰动频率等于谐振频率时,正反馈产生”
5、“保护如果来不及切掉负载和扰动源,多米勒骨牌效应,就是电网崩溃.”

网友A:
因为环形电网的原因,其容抗和感抗都是动态变化的.所以功率因素等于1的可能性较少.但是如果电网的保护装置的动作域值不能够达到及时保护的情况,象纽约大停电的情况是有可能发生的.正因为这样,对于并网的各个供电分网,对电压,相序,周波,及授时精度要求很严的.
 现在的手段就是授时全部采用GPS天文授时.电网的功率因素的变化会体现在电压,相位及周波上.因为电场的传递是光速,所以没有严格的规定是不行.
 当功率因素等于1的时间容许太长(相对于光速来说),是危险的.我们知道保护设备的动作时间是毫秒级,在协振产生后去切断是来不及的.多弥勒骨牌效应产生了.

网友F:
         “环形电网的原因”

1、环形电网只是一种供电方式,它不影响电网运行的任何参数;
2、供电系统大多工作在感性状态下,其功率因数是动态变化的,与电网采用什么方式供电没有关系;

网友F:
  “电网的保护装置的动作域值不能够达到及时保护的情况,象纽约大停电的情况是有可能发生的”

1、感性负载所需要的无功功率由电容器提供的无功功率给以补偿,减轻了电源的负担,电源只提供有功功率,这样电源就可多带其他负载;这种将功率因数补偿到“1”的做法没有错,没有任何问题;
2、但是电力系统的功率因数是随负载时时变化的,电容补偿容量大、小是即时自动调整切换的,这种情况下若把功率因数指标定为1是很危险的;
3、当电力系统运行出现短路故障时,强大的短路感性电流如果也由电容器柜迅速切换全部投入补偿,即短路并联谐振电流非常大,会造成系统有关设备的巨大损毁;
4、自动调整切换的电容补偿系统,如果在短路故障时保证功率因数是1,那损毁就非常大,所以要通过限流保护装置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外,一般把功率因数指标定为小于或接近1,不定为1;

网友F:
     “电网因无余量,电网电压迅速下降,短时间电网既崩溃.”

1、感性负载所需要的无功功率由电容器提供的无功功率给以补偿,减轻了电源的负担,电源只提供有功功率,这样电源就可多带其他负载;这种将功率因数补偿到“1”的做法没有错,没有任何问题;
2、但是电力系统的功率因数是随负载时时变化的,电容补偿容量大、小是即时自动调整切换的,这种情况下若把功率因数指标定为1是很危险的;
3、当电力系统运行出现短路故障时,强大的短路感性电流如果也由电容器柜迅速切换全部投入补偿,即短路并联谐振电流非常大,会造成系统有关设备的巨大损毁;
4、自动调整切换的电容补偿系统,如果在短路故障时保证功率因数是1,那损毁就非常大,所以要通过限流保护装置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外,一般把功率因数指标定为小于或接近1,不定为1;

网友F:
       “多米勒骨牌效应”

请给大家解释什么叫“多米勒骨牌效应”???

网友P:
想象力太丰富了。

网友Y:
可能有纯阻性元器件,但肯定没有纯感性元器件.功率因数实际中不可能到一.理论与实际有一定距离,理论要服务于实践.

网友Z:
接近是好,但不一定非的追求1

网友F:
     大家讨论以下luozheng的“理论”,

1、“视在功率等于有功功率.既电网所供的电全部用掉”
2、“电网因无余量,电网电压迅速下降,短时间电网既崩溃.”
3、“真的等于一时,问题就来了.既容抗等于感抗.协振产生.”
4、“捎有扰动,扰动频率等于谐振频率时,正反馈产生”
5、“保护如果来不及切掉负载和扰动源,多米勒骨牌效应,就是电网崩溃.”

刘志斌:

网友:
因为电网的电抗和容抗是变化的,阻性,感性,容性三种负载都是不断变化的.所以电网功率因素等于1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表现出来就是电网谐振.
 为了避免谐振,我国规定电网的装几容量要很大,电容补偿0.95即可.
 在电网的加载和减载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出现功率因素瞬间等于一的情况,此时电网的电压和频率是波动的.此时相应电网的微机综保和继电保护起到检测和保护作用.功率因素长时间等于1,对电网来说是危险的.

刘志斌:

网友:
1、“视在功率等于有功功率.既电网所供的电全部用掉”
2、“电网因无余量,电网电压迅速下降,短时间电网既崩溃.”
3、“真的等于一时,问题就来了.既容抗等于感抗.协振产生.”
4、“捎有扰动,扰动频率等于谐振频率时,正反馈产生”
5、“保护如果来不及切掉负载和扰动源,多米勒骨牌效应,就是电网崩溃.”???????????????????????????????????????????????????????????????????
  这明显的是断章取义.人家zhengzheng说的是在功率因素等于1时,谐振发生后.谐振的能量来自发电设备.因微机综保的动作时有时间的,来不及切断.电网因过负荷崩溃.这个理论上是没错的.你要质疑又拿不出证据.自己不也赞同这个观点吗?还要质疑?你认为你是老几,不就是条犟牛吗?

刘志斌:

网友:
多米勒骨牌效应
 这都不懂?最后一张牌的力量是前面所有牌的总和.
 电网崩溃也是这个道理,既雪崩效应.越往后面,微机综保越反应不及.因为时间太短,负荷太重,前面的用发电设备 即使不发电.但这个能量短时不能消除.会让后面的供电设备承担.
 比如,现在谐振发生了.微机综保动作慢了 ,等动作之后,其他的用电设备都让剩下的供电设备供电,此时功率因素肯定不是1了,但是电网带载能力已不行了,如果用电单位不及时切除,多米勒骨牌效应就产生.
 这种情况容易出现在没有继电保护或失灵的情况.

刘志斌:

网友:
LZ见过这个吗?

网友F:
学术造假的铁证:

1、“视在功率等于有功功率.既电网所供的电全部用掉”
2、“电网因无余量,电网电压迅速下降,短时间电网既崩溃.”
3、“真的等于一时,问题就来了.既容抗等于感抗.协振产生.”
4、“捎有扰动,扰动频率等于谐振频率时,正反馈产生”
5、“保护如果来不及切掉负载和扰动源,多米勒骨牌效应,就是电网崩

网友F:
      “电网因过负荷崩溃”

功率因数是1,电网怎么过负荷?怎么崩溃?

网友F:
      “电网带载能力已不行了”

电网带载能力为什么不行了???

网友F:
   “功率因素瞬间等于一的情况,此时电网的电压和频率是波动的”

为什么功率因数等于1,电网的电压和频率是波动的,为什么?理论根据是什么?造一个假理论出来!!!

网友F:
“电网功率因素等于1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表现出来就是电网谐振.
 为了避免谐振…”

电网用电容器补偿感性电流就利用的是并联谐振,为什么要避免谐振???

网友F:
       “电网崩溃…,…雪崩效应”

什么是电网崩溃,机理是什么?雪崩效应那个参数发生什么变化形成雪崩效应?

网友F:
      学术造假的铁证:

1、“视在功率等于有功功率.既电网所供的电全部用掉”
2、“电网因无余量,电网电压迅速下降,短时间电网既崩溃.”
3、“真的等于一时,问题就来了.既容抗等于感抗.协振产生.”
4、“捎有扰动,扰动频率等于谐振频率时,正反馈产生”
5、“保护如果来不及切掉负载和扰动源,多米勒骨牌效应,就是电网崩

 “电网因过负荷崩溃”

功率因数是1,电网怎么过负荷?怎么崩溃?

 “电网带载能力已不行了”

功率因数是1,电网带载能力为什么不行了???

“功率因素瞬间等于一的情况,此时电网的电压和频率是波动的”

为什么功率因数等于1,电网的电压和频率是波动的,为什么?理论根据是什么?造一个假理论出来!!!

“电网功率因素等于1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表现出来就是电网谐振.
 为了避免谐振…”

电网用电容器补偿感性电流就利用的是并联谐振,为什么要避免谐振???

“电网崩溃…,…雪崩效应”

什么是电网崩溃,机理是什么?雪崩效应那个参数发生什么变化形成雪崩效应?

楼主:
供电部门为了减少电网的无功在用户的功率因数低于90%的时候就开始罚钱,而且好像是按比例的惩罚,越低罚越多,在用户功率因数高的时候会相应给与补偿,但这种补偿不会很高。我想知道的是,对于我们用户来说,要把这个功率因数控制在多少才最经济合理,当然不能低于90%,但一定要接近1吗?还有,提高功率因数后,在相同负载,相同时间下,用电量会不会有什么变化?有没有人做过测试,请教老师傅!

刘志斌:

网友:
功率因素等于1,在直流系统中没有问题,但是交流就不一样了.因为你不知振荡电路,你不知正反馈,你不知这在电网中叫谐振.,这是要杜绝的.只要是交流,其成分中叠加的频率中肯定有和谐振频率一样的电波.

网友F:
      “功率因素等于1,在直流系统中没有问题”

1、哈哈!这个学术造假分子原来是个白字先生;
2、直流系统有功率因数???!!!

网友F:
  “只要是交流,其成分中叠加的频率中肯定有和谐振频率一样的电波.”

1、怎么电力系统运行有什么“电波”???
2、50HZ正弦交流电力系统运行有什么“成分叠加”???
3、并联电容器功率补偿就是用的并联电流谐振实现功率因数的提高,会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F:
   “你不知振荡电路,你不知正反馈,你不知这在电网中叫谐振.,这是要杜绝的”

1、电力系统运行靠补偿电容与电感之间的谐振工作的;
2、有什么正反馈???你喝酒啦!
3、为什么要杜绝???

网友F:
    “功率因素等于1,在直流系统中没有问题”

1、哈哈!这个学术造假分子原来和zhengzheng同样是个“白字”先生;
2、直流系统有功率因数???!!!

“只要是交流,其成分中叠加的频率中肯定有和谐振频率一样的电波.”

1、怎么电力系统运行有什么“电波”???
2、50HZ正弦交流电力系统运行有什么“成分叠加”???
3、并联电容器功率补偿就是用的并联电流谐振实现功率因数的提高,会出现什么问题???

“你不知振荡电路,你不知正反馈,你不知这在电网中叫谐振.,这是要杜绝的”

1、电力系统运行靠补偿电容与电感之间的谐振工作的;
2、有什么正反馈???你喝酒啦!
3、为什么要杜绝???

刘志斌:

网友:
打假: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12-10 20:05:00
        老刘给学生上课,发现自己没用过软起动和变频.只好靠这些贴来骗取.因为自己是老师,面子上又过不去.厚着脸皮骂教他知识的人.
以下是本论坛高手.
 如火,高越龙,通讯网,李银武,zhengzheng,王晏磊等.这些人耐性教他,他死不毁改,还盗用别人的成果.乱套.
  如王晏磊纯电感的仿真图看不懂,他就把王晏磊纯电感的结果套在三相异步电机上,把李银武单相傅立叶变换表套在三相上(因为他就不懂傅立叶变换),看不懂软起动器和传统的电机控制的曲线图,高越龙的磁控软器他现在不敢说了吧?因为他内心知道自己不如这些人,但是三个越的注水贴,他没法他的脸没法放的下,只好硬撑,他发现没有zhengzheng知道的多,他想和好,别人不撂他.说道理论李银武和王晏磊是高手,王晏磊是搞PLC研发的,电路分析老刘又不行,实践又远不如ZHENGZHENG.论专家又不如高越龙.斑竹如火他又不服,通讯网的理论不错,把ABB ,西门子的拿出来,他还不服,居然说软起动这个词是中国人发明的,可是英文soft start翻译成中文是什么?
  他拿者六七十年带可控硅开环交流调压的成旧论调来评论现在可控硅的闭环恒流调压启动方式.他不懂抽油机却感高谈阔论.
 最后把学到的知识现教给学生.因为有人透露,他最近给学生上抽油机的课程,但是他不会,因此在这套取别人成果.套取罢了,还不尊重这些他的老师们.这样的人是很阴暗的.
 所以大家不要上他当.居然还有人跟他?可叹!!!!!!!11

 打假: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12-10 20:06:00
    把你的原形说出来,你痛了?

 打假: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12-10 20:06:00
    要知道谦虚是什么?

 打假: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12-10 20:09:00
    狂妄自大的刘治病.你有几两.西门子,ABB是你学的这行的祖师爷.你的水平又臭又硬的歪理.骂的就是你.其他所有人我都尊重.你欠挨骂.

刘志斌:

网友:
因为直流系统的功率因素就是1.

刘志斌:

网友:
功率因素定义是什么?你好好看看.

刘志斌:

网友:
直流回路没有功率因素?这话你能说的出?就因为是1.所以就不考虑功率因素的问题.和交流不同的.

刘志斌:

网友:
几句话就把你个原形打出来了.

网友F:
1、真不知羞耻!
2、无知无畏!
3、心理变态,人格缺失!

刘志斌:

网友:
太高兴了,你受不了?也有嘴不干净的时候?你除了会抄还会什么?粘贴复制加问号,丢不丢人,发空贴刷屏就那点能耐.大家等着看你的公式理论分析和波形图.你发不出这些你就是猴孙.

网友F:
    “功率因素等于1,在直流系统中没有问题”

1、哈哈!这个学术造假分子原来和zhengzheng同样是个“白字”先生;
2、直流系统有功率因数???!!!

“只要是交流,其成分中叠加的频率中肯定有和谐振频率一样的电波.”

1、怎么电力系统运行有什么“电波”???
2、50HZ正弦交流电力系统运行有什么“成分叠加”???
3、并联电容器功率补偿就是用的并联电流谐振实现功率因数的提高,会出现什么问题???

“你不知振荡电路,你不知正反馈,你不知这在电网中叫谐振.,这是要杜绝的”

1、电力系统运行靠补偿电容与电感之间的谐振工作的;
2、有什么正反馈???你喝酒啦!
3、为什么要杜绝???

网友AA:
又一个学习的好地方.谢谢各位

刘志斌:

网友:
打字打错了,是有.我承认.
 功率因素的定义是什么?你知道的,直流为什么没有功率因素?因为直流的功率因素就是1.功率因素的定义你好好看看,还老师连这都不知.电流与电压的相角,直流是零相角,所以就是1.你不懂就说没有.
 正反馈是可以引起震荡的,频率一致时就是谐振.这个电子电路你不会没学过把.不论是交流还是直流还是电子电路.最后的电路模型分析都是从这几个角度来说的.可见你就没学过模拟电子电路.你也就不会看分析图了.
 把你说痛了.你的本质已暴露.

网友A:
好好看看电子电路中谐振和震荡产生的条件,在强电中作为电路模型分析一样实用.
 无知无谓的流质病.

网友AB:
软起动有很多的应用成功的实例,刘老师好好研究一下,并不是所有的软起动器都不行.

刘志斌:

网友:
正因为这样直流回路也有谐振,只不过因为交流成份较少,许多滤掉了,能量不大.

网友AC:
zhengzheng 的观点还是第一次听到,能注明参考资料吗?我很感兴趣。

至于功率因数的问题我们一般让它尽量的高,当然要到 1 是比较困难的,特别是当系统的容量很大时需要的电容量也很大,此是成本是无法忍受的,另外补偿装置也要耗电的。对于用户来说可以估算一下因功率因数不到 1 所产生的无功损耗(电容装置到电力公司计度点)和电容装置消耗的有功损坏比较会得出一个平衡点,一般这一个点会很高,比较接近于 0。99 (当然系统不同,负载不同会有区别)因现在的电容损耗较小。可电容的投资成本和维护成本往往也不低,就看你节约的电费能不能补偿这一成本。

我们一般保持到0。95以上,没有上限(还没到过 1 )。

网友:
在交流回路中产生串联和并联谐振的条件是容抗等于感抗.既wL.=1/wC.,f=1/2∏(L.C.)½.其中串联谐振是电压谐振,总电流大,阻性网络.会对耐压不好的设备带来损害.尤其是电力电容的击穿.设备烧毁.既谐振电压是额定电压的十倍或上百倍.
 并联谐振会使分支回路的电流是总电流的几十或上百倍.分支的电流大到一定的时候,就是分支电网所不能承受的.分支电网就可能崩溃.
 正因为这样交流回路中就要避免谐振,谐振的条件就是阻性特征,cos$=1,但与纯阻性的不同就是容抗和感抗相等并不为零.所以交流供电回路中决不容许COS$=1.的前提条件就是除感抗和容抗为零的纯阻性回路外的其他交流回路.COS$=1是谐振产生的必要条件之一.
 那么直流回路和电子回路为什么容许?因为交流成份少,且电压低,而且可以利用这个谐振获取信号,或是形成震荡电路(正反馈电路).

网友A:
说实话,本人最初的认识也和大家一样认为越高越好,也没有考虑COS$=1时是什么样的情况.只是几年前使用变频器中,发现朋友的电力电容(补偿柜)很容易坏.后来与一个网友争论协波的问题.讨论到功率因素和品质因素的问题时.才想涉及这个问题.
  其实学过模拟电子电路和电工基础的人,大部分都忘书上的内容.书上唯一没有说明的就是不容许COS$=1.是因为COS$=1的情况在直流和感抗和容抗为零的纯阻性供电网络中是好事.而在感抗和容抗不为零供电网烙中,分析很复杂.因为不确定因素太多,实际情况是复杂的.没有一个具体的典型的东西.用电和供电的不可能对每个用电器和电网去评估.所以书上没有下结论,但是书上的结论有一个就是容抗等于感抗是交流供电回路产生的谐振的条件之一,另一个条件就是谐振频率等于楼上所写的那个公式.日常的三相交流供电回路中获取信号源是到处都是的,本来交流电中就有协波成份的.那么倒推上面的结论,只有COS$=1,且容抗感抗不为零的串并联供电电路.
 希望大家回去看看早已忘记的电工基础这本书.
 功率因素的定义:阻性阻抗与总阻抗矢量和绝对值的比值;或者是有功功率与视在功率比值.
  因此有定义得出,直流回路因是纯阻性回路,功率因素为1.
 所以就此最基本的电工基础,向刘志斌提出告诫.不要用歪理扰乱视听.本人理论再不及,就这个电工基础的基本知识,刘志斌尚且不知,在这乱贴问号,不虚心.
 众网友回去去看看电工基础.电路的谐振这一节,好好看看.本人欢迎大家质疑,但是象老刘那样的本人概不理会.

网友F:
1、直流电路没有功率因数的概念;
2、功率因数的概念是在交流电路引入的;
3、感抗、容抗也只有在交流电路才有意义;
4、在电力系统中,对感性负载并联电容器进行无功补偿,提高供电电路的功率因数;
5、当并联电容器的无功电流,和感性负载的无功电流相等时,我们称为完全补偿,这时电路的电流只有有功电流,所以电路的电流下降了,变小了;电源也不再给感性负载提供无功电流,腾出容量可多带负载;
6、感性负载的无功电流,和并联电容器的无功电流相等就是并联谐振,电力系统就是用电感、电容并联谐振进行无功补偿提高功率因数的,功率因数为1,没有坏处;
7、在电子技术里,我们用电感、电容并联谐振调谐选频,例如收音机、电视机接收选台就是电感、电容并联谐振、调谐选频作用;
8、这是怎么回事?在电子技术里,电感、电容对某频率电台信号并联谐振时,信号电流最大最强,于是这个频率电台信号就被我们收到了;
9、有人把电子技术里电感、电容并联谐振的情况用来解释电力系统中,对感性负载并联电容器进行无功补偿,提高供电电路的功率因数为1时,会出现大电流的结论是阴差阳错,不懂装懂,张冠李戴!

网友AD:
电路原理并没有电子技术、电力系统之分。回去继续看去。

网友F:
1、在电子技术里,我们用电感、电容并联谐振调谐选频;在电力系统中,用电感、电容并联谐振对感性负载并联电容器进行无功补偿,提高供电电路的功率因数;
2、电感、电容并联谐振的“电路原理”一样;
3、周某你认为“电子技术、电力系统”的电感、电容并联谐振“电路原理”有什么差别???
4、不要讲“看书”的话,来人想听你的见解!!!

网友A:
 因为直流中阻性电阻之和和总阻抗是相等的,定义上面说了有功除视在,所以功率因素就是1.之所以不提,就是讨论直流的功率因素在实际中运用不上,但是功率因素的定义故名思意就知,没有任何理论说功率因素是交流的权利,没有直流的份.学东西太死不行.
 视在功率和有功功率的定义只有交流就有吗?直流中就没有感抗和容抗的存在?
 并联谐振的原理是用在了电容补偿上.可是看清楚,补偿的方式是多样的.就地补偿和综合补偿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地补偿产生的谐振对电网没什么影响,可是整个电网中发生并联谐振就不是你老刘说的那么简单了.电网无功电流远大于总电流,并且是几十或百倍.这意味着什么?你考虑一下.意味着强大的电流对设备的损害.当强大的谐振电流瞬间通过距离很近的母排,通过电缆.你会看到这些设备在电磁力的作用下抖动.当这个电网的谐振不消除,看到的就是强大的无功电流使电缆发热.这是不容许的.局部电网就会在强大的谐振电流下崩溃.
  串联谐振你不提,就是认同了串联谐振在交流回路中是要避免的.你是承认的.

网友AD:
电感回路并联电容提高功率因数并不意味着谐振。搞明白再说话!

网友AE:
p=uicos cos=p/s p=s*cos i=p/ucos i=s/u

网友AF:
1、电网的供电能力主要不是取决于用户端负荷的功率因数,而是电网中发电机的能力;
2、跳闸电路所设定的保护电流动作值能分清有功电流还是无功电流吗?它也和线路负荷端的功率因数无关;

网友F:
“电网无功电流远大于总电流,并且是几十或百倍”

1、电子技术并联谐振时,谐振电流“是几十或百倍”;
2、电力电路电容提供给电路的无功电流是确定的:Ic = U/Xc ;
3、电力电路由于感抗而存在的无功电流是确定的:Il = U/Xl ;
4、在电力电路中,感性无功电流Il 是确定的,电容提供给电路的无功电流Ic有三种情况i:即Ic < Il ;Ic > Il ;Ic = Il ;
5、正常情况下电力电路中不会出现你说的电网无功电流远大于总电流,并且“是几十或百倍”;

网友F:
  “视在功率和有功功率的定义只有交流就有吗?直流中就没有感抗和容抗的存在?”

 你能在电工学直流电路内容中找到感抗、容抗、视在功率…???

网友F:
  “ 电感回路并联电容提高功率因数并不意味着谐振。搞明白再说话!”

1、在电力电路中,感性无功电流Il 是确定的,电容提供给电路的无功电流Ic有三种情况:即Ic < Il ;Ic > Il ;Ic = Il ;
2、当Ic = Il ,即Xc = Xl ,功率因数为1 ,周某你说是不是并联谐振;
3、你一开口总想教训别人,叫别人“搞明白再说话”,你为什么不搞明白再说话???!!!

网友AG:
学习,各位的真知灼见。

网友P:
刘志斌:你快成众矢之的了,就因为你那软启动惹的祸.讨论问题温和点,不要急噪.

网友F:
   就几个没知识的在捣乱,有识之士是大多数,非常正常!!!

网友AH:
长见认了

网友AI(2007-01-05):
就事论事,不要搞人身攻击。

网友AJ:
又学到了很多知识.

网友AK:
上面有人说功率因数到1是好事,要好好的学习一下电工原理。那个老师教的,不要说长期,瞬时你试试看来你还没有在比较高级的设备环境下工作过。我是你的老板一定开除你。你想把工厂的设备都击毁吗?坐监有你的份。

网友F:
      “把工厂的设备都击毁吗?”

想听你说的道理!

网友AK:
不信可以做个实验室试验,它所产生的电压是不可估量的。

网友F:
1、你说错了,提高功率因数是并联电容器,功率因数1是并联谐振;
2、产生的电压是不可估量的,你说的是电压串联谐振;

网友AK:
电网上那个设备不是并联的还没清楚去作下实验,一定开除你。

网友F:
“电压是不可估量的”

1、功率因数1是并联谐振,电流谐振,产生大电流;
2、电压串联谐振,是电压谐振,产生高电压;

网友AL:
这个实验怎么样来做?要做到正好是1,好象也不容易吧?
在变压器空载时它是不是1?:>) :>)

网友AM:
又学习了理论知识

网友Y:
但愿超导体的时代快些到来,这样理论与实践的距离将近些.

网友P:
理论学多了?一个功率因数补偿的问题怎么扯那么远。感性负载吸收电网无功,容性负载倒送无功,COSΦ=1时,既不吸收无功,也不倒送无功。请注意不是纯LC回路,谐振又如何,电网那么”大的水塘“有过电压才过多少啊?都好象亲自做过一样,我厂功率因数经常在”1“左右,还没出问题呢。

网友AK:
正因为在1左右而没到1没产生谐振,而升到将近到1就会有许多尖脉冲出现,电网不是个很纯的网络LCR既有并联又有串联,就像电台广播一样接收机必须自己先谐振后才能接受广播,一个这么大的电网就像是一个巨大无比的接收天线什么杂波不能接受。只要产生了谐振就会产生破坏力。功率因数等于1几乎不可能出现,近似于1机会可能会出现,我就遇到过接近于1时所产生的破坏力,十几台数控机床将近半数的电源模块同时打坏。想想是什么力量所产生的破坏力。不是巨大无比的电涌能量冲击,而是什么造成的!所以在电网网络中决不能让其产生谐振,也就是不能让功率因数等于1.

网友F:
1、在无线电子技术中,利用LC串联谐振、并联谐振,进行调谐、选频,形成各种高通滤波器、低通滤波器、吸收回路;
2、在无线电子技术中,利用串联谐振、并联谐振的选频作用,设计出各种调谐放大器,调制、解调器;
3、在无线电子技术中,利用串联谐振、并联谐振的选频、滤波作用,实现了不同信号的复合,符合信号的复原;
4、它的条件是: f = f(LC),LC不同时,f不同;
5、电力系统f是定值50HZ,电压U是定值,功率因数是1时,LC并联谐振,即XL = XC,电流IL = IC = U/XL = U/XC ;
6、都是谐振,但条件不同,结果不同!

网友F:
1、在无线电子技术中,利用LC串联谐振、并联谐振,进行调谐、选频,形成各种高通滤波器、低通滤波器、吸收回路;
2、在无线电子技术中,利用串联谐振、并联谐振的选频作用,设计出各种调谐放大器,调制、解调器;
3、在无线电子技术中,利用串联谐振、并联谐振的选频、滤波作用,实现了不同信号的复合,符合信号的复原;
4、它的条件是: f = f(LC),LC不同时,f不同;
5、电力系统f是定值50HZ,电压U是定值,功率因数是1时,LC并联谐振,即XL = XC,电流IL = IC = U/XL = U/XC ;
6、都是谐振,但条件不同,结果不同!
7、不能用无线电子技术中的谐振的结果来曲解电力系统的功率因数是1的结果!

网友P:
谐振又能怎样,那么大容量的电网还能被你小小的用电户左右,COSΦ=1时有许多尖脉冲出现,什么样的脉冲,用什么示波器看到的。弄清谐振理论再来讨论谐振问题,但不是在此题目下。

网友AN:
补偿到1也可以
不过浪费电容,电网也有谢枕的危险,不过我有台1000KVA变压器无功补偿到1,1年来也没事

网友AO:
最近我厂功率因数大于0.9,这个值我们一月一算的

网友AL:
这样的讨论是没有结果的,要有人去做这个实验才行。

网友F:
  身边的变压器天天在运行着,电容补偿柜时时在补偿着,功率因数为1的情况随时都可能发生,如果真有问题,哪能等我们在这里讨论!

网友AP:
下面引用由鸭子飞呀飞在 2006-12-8 9:58:00 发表的内容:
  我公司的功率因数在1和1以上 经常因电厂失压造成所有电机自动停止工作
--------------------------------------------------------------------------------------------
是否为电厂瞬时的失压造成的?但本单位有的电机会自动停止,有的却不停,为什么?

网友AQ:
  我认为低压电容补偿能达到供电部门要求(0.9)即可,补偿到接近于"1"也没什么不好.我单位采用低压电容器集中补偿,多年来运行正常.功率因数接近于"1"或达到"1"是经常的.

网友AR(2008-06-03):
呵呵,如此好帖,虽有争论不太和谐,但值得大家一看。

网友AS:
0.9-0.95即可。等于1会引起谐振。不能等于1。

网友AT:
顶你个烊水

好贴

网友AU:
等于1对于公司电费来讲是最好的啦,但我观察好久很少等于1的,因为它的电容也有容量,并且很大的,即使自动补偿也不会等于1。

网友AV:
请问谁可以详细给我说说功率因数吗?我想学习!我在这里多谢啦!

网友AW:
学习了

学习长了见视,以后多来

网友AX:
            顶起来这个吵架贴,先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