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CGS能完成详细的报表打印输出?

楼主(2006-12-02):
能否用MCGS做好详细的报表打印输出啊?我找了好久也没找到相应的帮助资料啊?有会的帮助一下啦.
  如果MCGS不能做这个的话,我就放弃这个啦.去寻找别的组态软件.
  QQ:165634436

网友A:
当然可以,你可以参考MCGS用户手册,或者参考清华出版社的那本书,在或者可以直接联系公司62979682,呵呵,离开有一段时间了,不知道电话改了没有,如果不是你可以在网上查查,祝你成功

楼主:
郁闷.在用户手册上没找到啊.清华出版社的那本书在我们当地的新华书店没有卖的.MCGS公司说是给我寄一本来.已经十天啦,也没动静啦.估计是在骗我啦.
  先我再研究一下吧.谢谢啦.

网友B:
这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功能,在随机帮助文件中就有详细的demo,您可以抽空看看即可了,呵呵。。。。。。。。

网友C:
参考清华出版社的那本书???  有吗? MCGS的?

网友C:
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变量编写模式:只算一个点数、也清晰明了 变量名.111 变量名.222 …… mcgs中可以吗?

网友D:
mcgs没有楼上的这种功能。
但是打印报表是组太软件的基本功能,mcgs肯定有。

网友E:
易控组太软件有强大的报表功能试用的话联系我呵呵
王江涛
010-51658941
wangjiangtao@controlease.com

网友F:
看看这个报表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_old.asp?id=346005

网友G:
有两种方式:
一:你可以利用策略构件,输出到EXCEL表,再打印。
二:利用策略中的数据浏览功能,也可以直接打印。
具体可以看手册,如果还不明白可以和我联系QQ:3405841 MCGS问题集锦请参考以下地址:http://www.hmitech.com/bbs/ShowPost.Asp?ID=379

网友G:
你可以使用策略构件---数据浏览构件,直接打印就可以了。
以下是MCGS常见问题集锦:http://www.hmitech.com/bbs/ShowPost.Asp?ID=3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