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KVA变压器的问题

楼主(2006-12-02):
我们有一变压器315KVA,高压保险丝烧过一次,换上40A的,但电流用到500多,高压保险丝就容易爆掉,不知用60A的可不可以?

网友A:
最好装100A高压保险丝,只做短路保护,提高供电的可靠性。

网友B:
应该用75A的,变压器超到600A没有问题。

网友C:
40A-50A

网友D:
为了变压器的的安全,高压熔断器还是采用40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