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c纠偏

楼主(2006-12-02):
西门子cPC纠偏抖动请问各位大师是什麽原因?用在带刚纠偏

网友A(2008-10-04):
看看液压是不是不稳定。

网友B:
西门子还 做cPC纠偏啊 ?检查下线路及位置反馈!!

网友C(2009-09-02):
你所用的是Siemens的控制器吧,其检测装置是那家的。有抖动,看看在手动情况下,反馈回来的信号稳定么?还是控制器选择原因?先找到问题所在地方。